请教maychang,xukun大侠看一下这两个三极管的模型。

楼主(2014-03-23):
请教大侠们为什么这两个三极管的模型不一样,主要是左边这里为什么一个有BETA一个没有

网友A:
冒昧回复
1. 可以有多种模型
2.那是h参数模型,目前似乎不常用

补充:
1.上图是一个非标非典的简化模型,帮助学习理解有帮助
2.很多教材甚至都不讲h参数了,测试仪也很少见了,器件手册也多不提供数据了
3.楼主提供的两个模型,显然取之不同背景,不宜进行完全比对

网友B:
to LZ:

上图中的re是“T”形模型中的“发射极”电阻,在此近似折算成 β re 作为rbe(或hie)。

h参数模型是BJT小信号模型,在做小信号分析时常用。

网友A(点评):
梯形模型,挺生僻

网友B:
梯形模型,挺生僻

是“T”,不是“梯”。

很多教材甚至都不讲h参数了,测试仪也很少见了,器件手册也多不提供数据了

严重误导!

网友A:
hFE整明白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FE整明白了么?

大小信号整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小信号整明白了吗?

何时有了新认识了?

网友C:
这里面,确实有很大的争议,包括LZ两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时有了新认识了?

在此坛,技术上不可能有什么“新认识”,玩的都是些老玩意儿....

不过,对忽悠的“新认识”却时常有滴。

此外,对那些个新老“菜鸟”滴“新认识”也在不断地增加,譬如那个“T”....

网友A:
显现档次,说说梯(音译)形模型,好让楼主明白(不是你自己明白)(对俺来说糊涂明白更无所谓),来吧(可别动辄左分右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墙裂围观。。。
引用 网友D: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自以为是,哗众取宠。。。

墙倒伤人;P

网友A:
路过打酱油。。 发表于 2013-5-28 21:00:41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注意到“hFE”....

问题是H参数(Hybrid parameter)是否有hRE、hIE和hOE?

老抽根本就不懂“BJT电流增益”概念和多重定义,辩解也不行
引用 网友B:

这其实是个命名问题,源于早些年有个人问我“hFE”和“hfe”的差别。我当然知道他明白其意义,估计他是对这种怪异的命名方式感到疑惑。我是这样回答他的,“你就把这一坨东西按整体看成是一个符号就完了,别去‘分析’了”。说完觉得还缺点什么,就补充道,“估计‘发明’那坨东西的人懂点混合参数,当他想表达直流放大倍数这个参数时可能出于书写(也可能是打字)方便,一拍脑袋将fe搞大就杜撰出了这么个‘hFE’来。那'h'也就随之遭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墙倒伤人

表示被砸的不清。。。以后不乱围观了。。。
这些东东,maychang老师在同僚版提到的那一套模电教材里讲的还是蛮好的,建议LZ还是自己看吧,此地都是神仙在斗法,我等菜鸟只能围观,如今围观也要被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表示被砸的不清。。。以后不乱围观了。。。
这些东东,maychang老师在同僚版提到的那一套模电教材里讲的 ...

让老抽带楼主一起去听讲罢,哈

网友E:
居然是点着名要我看这两个三极管模型。
发现Lgz和路过两位在此,赶快回避。在下自知才疏学浅,不敢在二位面前乱说。

网友F:
理论分析用的三极管模型有5个左右,T模型用着方便。基于端口理论的用的少点,太麻烦。
当年把肖克莱的晦涩难懂的三极管理论转述成简单易懂的理论,是布鲁克教授,这个工作不简单。
世界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差分放大器理论的也是布鲁克教授,写成200页左右的专著differencial amplifier,注:人家这书没有水分,不像国内的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二分之一篇幅是鬼扯。

网友A:
只当俺啥也没说,版主您啥也没瞧见,楼主见怪不怪别生气,老9你就给人家讲嘛

俺去学学求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是点着名要我看这两个三极管模型。
发现Lgz和路过两位在此,赶快回避。在下自知才疏学浅,不敢在二位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是点着名要我看这两个三极管模型。
发现Lgz和路过两位在此,赶快回避。在下自知才疏学浅,不敢在二位面 ...

版主麻烦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分析用的三极管模型有5个左右,T模型用着方便。基于端口理论的用的少点,太麻烦。
当年把肖克莱的晦涩 ...

大侠 看完您的分析还是没懂,可以再详细一点么?

网友F:
lgz说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建模方法,符号的意思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
当然了,数值上可能会相等,比如这里的hie和re意思不同,量值上可能差个beta倍,所以一个有beta,一个没有beta.

网友F:
第一个图,严格讲不算是T模型,尽管可能存在量值上的相等。
T模型有两种:一种是将IB当做激励,一种是将IE当做激励。而第一个图是两不像,虽然数值上可能相等,但激励和因果关系混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图,严格讲不算是T模型,尽管可能存在量值上的相等。
T模型有两种:一种是将IB当做激励,一种是将IE当 ...

根本就不是个“T”....

在此,只是出现了个“T”中的re符号而已。

网友C:
第一个图是为了说明Ib,re,Ic,r0之间的关系而设的模型。
第二个图是为了说明Ib,Ube,Ic,Uce之间的关系而设的模型。
研究的对象不同,模型也不同。
但两个都是有条件的,下面的那个又叫微变等效电路,所以只能用在线性区域的小信号。因此,他的一些标法似乎有点小问题。电压电流都是瞬时值,或者都是交流,但图中标的却是直流。
上面那个只能用在直流了。这里,上下两图的差别是否讲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