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HDMI的声音(已解决)

楼主(2014-03-23):
我使用imx6dl的芯片,跑ubuntu的系统,我在使用HDMI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开机没有识别到HDMI的声卡存在,则此后也不能通过热插拔HDMI线来添加HDMI的声卡,测试方法如下:

      1. 插入HDMI线,重新开机,进入ubuntu,ubuntu能识别到HDMI的声卡,此时如果进行HDMI的热插拔,HDMI的声卡都能正常使用;
      2. 拔下HDMI线,重新开机,进入ubuntu,ubuntu不能识别到HDMI的声卡,此时如果进行HDMI的热插拔,HDMI的声卡都不能被识别到;

各位大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木有人见过这个现象吗?

网友A:
确实没有见过这种现象。。不知道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这个问题是在ubuntu系统上发现了,在ubuntu上,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不能双显,在帖子上多次询问 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所以暂时已放弃使用ubuntu,改为使用andorid,不过,目前,android上也还是有问题不能解决:比如,眼下就遇到了没有声音的问题(见https://bbs.21ic.com/icview-706572-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在ubuntu系统上发现了,在ubuntu上,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不能双显,在帖子上多次询问 也没有找到 ...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个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www.freescale.com/zh-H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