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的ipu 双显功能(已解决)

楼主(2014-03-23):
imx6dl应该是支持2路同时输出的,但我的板子(使用的是ubuntu 系统,用最新的L3.0.35_4.1.0 BSP,两路软件出是LCD与HDMI)却没有同时输出。
我用的uboot参数如下: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ip=dhcp "\
                        "video=mxcfb0:dev=hdmi,1280x720M@60,if=RGB24 " \
                        "video=mxcfb1:dev=lcd,1024x768,if=RGB24\0" \

我在各个论坛上看到的更多讨论的是LVDS与HDMI的双显,不过,我并没有使用LVDS,而要用的是LCD与HDMI的双显,这与LVDS与HDMI的双显是否有差异,是否需要在ubuntu上做什么修改,还是BSP中有什么代码需要修改??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在你分别使用LCD和HDMI显示的时候,是否都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另外,想请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板子,还是你自己设计的(参考的哪块开发板)?

楼主:
我是自己layout的板子,我分别使用LCD或者HDMI的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显示的就是video=mxcfb0:dev:xxx的那个设备,但不会显示mxcfb1指定的那个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己layout的板子,我分别使用LCD或者HDMI的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显示的就是video=mxcfb0:dev:xxx的 ...

你的意思是显示设置为video=mxcfb1:dev:xxx的时候,不显示?是么?

楼主:
如果我只设置单个video=mxcfb0:dev:xxx,则很奇怪的kernel会出现错误而死机,所以都是设置成video=mxcfb0:dev:xxx video=mxcfb1:dev:xxx,这个时候都只会显示fb0的,而从来不会显示fb1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只设置单个video=mxcfb0:dev:xxx,则很奇怪的kernel会出现错误而死机,所以都是设置成video=mxcfb0:de ...

那你把只设置单个video=mxcfb0:dev:xxx和只设置单个video=mxcfb1:dev:xxx的错误信息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我做了3组测试:
1. video=mxcfb0:dev=hdmi(此时会出错)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
                        "video=mxcfb0:dev=hdmi,1280x720M@60,if=RGB24 " \
2.video=mxcfb1:dev=lcd(此时HDMI有1920x1080的输出,lcd也有1920x1080的输出)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
                        "video=mxcfb1:dev=lcd,VGA,if=RGB24\0" \
3. video=mxcfb1:dev=lcd(此时HDMI与lcd都没有输出)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
                        "video=mxcfb0:dev=lcd,VGA,if=RGB24\0"

楼主:
应该还是ubuntu的问题,现在我用android是有lcd与hdmi 双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ubuntu的问题,现在我用android是有lcd与hdmi 双显

是的,非常抱歉才给你回复,关于i.mx6dlubuntu下的双显,我也在调试,不过没有调通,需要正确配置文件/etc/X11/xorg.conf。

楼主:
我之前有尝试过配置文件/etc/X11/xorg.conf,也是没有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尝试过配置文件/etc/X11/xorg.conf,也是没有通过,

我看到过你之前发过贴中有讲设置过/etc/X11/xorg.conf,显示的不完全,说明你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尝试过配置文件/etc/X11/xorg.conf,也是没有通过,

楼主你好,关于imx6上的X11现在不支持多路显示,所以建议使用wayland-weston。今天看到飞思卡尔官网论坛上有人出的信息。你可以查看一下i.mx6q Enable Dual Display of Ubuntu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