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的的一个反激电源,无法启动

楼主(2014-03-23):
我抄的一个变频器上面的供电电源,反激拓扑,两路输出,一路24V一路正负15V,做好后带负载能启动;但是安装到变频器上面无法启动,好像是负载太重,导致无法启动.但原板子能够正常启动,开始以为是因为器件原因引起的,我们将原板子上面的器件上到我们的板子,效果也是如此.最后我们将电流采样电阻缩小到了原板子的一半就能正常启动了.控制器是UC3844.大伙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变压器参数一样?消隐时间一样?输出电容级负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参数一样?消隐时间一样?输出电容级负载一样?。。。。

将原板子的所有器件都上上去了,还是起不来.负载端刚上电有几个大电容

网友B:
容性负载太高,使控制器采样到的电流超过限值,控制器不输出?  减下容性负载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性负载太高,使控制器采样到的电流超过限值,控制器不输出?  减下容性负载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

嗯!但是原板子确实好使的啊!我们是将电流采样电阻减小到了原来的一半,以前板子是1欧姆的采样电阻,现在我们换成了0.5的,能够起来,但是感觉这样做不太好

网友C:
优先考虑变压器的缘故,它,你想做一样都难,想做好也不是那么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考虑变压器的缘故,它,你想做一样都难,想做好也不是那么随便

将我们自己的变压器还原到原板子上面工作正常啊

网友C(点评):
言外之意你想说PCB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原板子的所有器件都上上去了,还是起不来.负载端刚上电有几个大电容

看一下有没有加软启电路,消隐时间也可以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