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限压2.8v的电压检测脚adc 怎么检测锂电电压?

楼主(2014-03-23):
我想检测电池电压,但是电池我想先用dcdc升到5v再稳压到4.2v。因为如果直接接电池,sim900a在3.8v就不工作了。我想让电池放电到3.6伏。
如果先升压再降压,gprs的电压检测命令就一直返回的是4.2v。所以我想用模块上的adc接口,它可以检测接口上电压值。但是这个接口最高电压
2.8v,和锂电池不匹配。

所以我想通过两个0.7v的二极管降压锂电电压再接到adc检测电压可以吗?如果不行该怎么办啊?

有没有那种降压恒定的元件,比如降1.4v,就始终只降1,4v。

网友A:
可以用分压电阻

网友A:
可以用分压电阻,降压

网友B:
用电阻分压不就行了,楼主的思维钻牛角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