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限压2.8v的电压检测脚怎么检测锂电电压?

楼主(2014-03-23):
adc引脚可以检测引脚上上电压值。但是这个接口最高电压2.8v,和锂电池不匹配。那我所以通过两个0.7v的二极管降压锂电电压 再接到adc引脚 检测电压吗?如果不行该怎么办啊?

网友A:
电阻分压即可,两个1M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电阻分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即可,两个1M的

电阻分压,会不会有电感特性电容特性,如果是在变化很大的ADC,不是说这里的电池?比如角度传感器等等一些东西,会有影响吗?

网友A:
3G以下的小贴片电阻,一般还是电阻,电抗特性可以忽略。

网友E:
LZ考虑的周到,可你忘了二极管的温飘了吧~ 用电阻分压吧,相比你的二极管要稳定的,没事就用万用表测测电阻阻值,看看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