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好的PCB,能不能返厂加定位孔?

楼主(2014-03-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吧

网友B:
定位孔需要镀铜吗?不需要自己钻吧,需要的话,应该不太现实了,因为PCB镀铜必须先去防旱,否则会污染PTH和镀铜槽的。同时为了镀新钻的孔铜,其他表铜需要先洗掉一部分再来,同时无论钻孔还是镀铜什么的,都是拼版,小块的可能性更小了。这种重工还不如重做~

网友C:
直接挖个洞的那种孔 。理论上可以。 但是要是说MARK 点那种就不好说了。

没干过这种事情。

不知道你板子是什么样的。 很多板子上都没有定位孔。还是一样加工问题不大。

网友D:
自己搞个钻头,自己弄吧,
再不行 就重新打板

网友E:
钻头开孔,然后用锉刀把孔边缘修整好。
注意不要钻到线了。注意看PCB对照着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非常感谢!
我们跟PCB厂确认了,他们说,加铣的话,可以不收工程费,另外再帮我们添加上定位孔。而且之前的成板也可以加定位孔。
由于这块板比较特别,各层铺铜都是铺地,所以不担心打定位孔导致不同层短路;而且定位孔的地方正好也没有走线,真是万幸。
至于定位精度,厂家说可以保证。
这块板是在一个比较大,比较贵的厂加工的,为避免有做广告的嫌疑,具体厂名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孔需要镀铜吗?不需要自己钻吧,需要的话,应该不太现实了,因为PCB镀铜必须先去防旱,否则会污染PTH和 ...

不需要铺铜,只是定位而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个钻头,自己弄吧,
再不行 就重新打板

版主大人犀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非常感谢!
我们跟PCB厂确认了,他们说,加铣的话,可以不收工程费,另外再帮我们添加上定位 ...

:victory::)

网友F:
本人有一块板画的时候,定位孔没加上,现在板子从PCB厂回来了,才发现。请问有没有补救措施,例如返厂重加定位孔?

一般只要是NPTH孔是好加的,PTH就不好加了。

网友G(2014-05-08):
有一定要求的话还是重新做吧,返厂不现实

网友H:
一切皆有可能,即使漏钻PTH孔一样有方法弥补.这要视具体情况来定了,补孔铆钉和银浆灌孔.
具体是否合适也不能一概而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