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LC振荡输出较宽的频率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4-03-23):
请问一下大家,如果用克拉波电容三点式振荡产生正弦波,用PLL MB1504进行锁定。可以输出5MHZ——30MHZ的正弦波嘛?(若不行,请问具体方案是什么??)变容二极管采用BB910。电感采用的是10.7M的中周那个电感。。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让它输出的幅度稳定不变啊?带上负载51欧姆后幅度保持为2V VPP。。

网友A:
要保持幅度稳定不变就得自己做AG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持幅度稳定不变就得自己做AGC

请问用什么芯片啊? AD603可以嘛??

网友A:
自己去看参数吧,AD  TI  好多AG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看参数吧,AD  TI  好多AGC的

怎么制作VCO啊,输出的频率范围太广了,,貌似不行啊。。。

网友A:
耐着性子去翻了下美信的网站
MAX2620这个VCO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着性子去翻了下美信的网站
MAX2620这个VCO满足你的需求

我的意思是用三极管做的三点式振荡。。。那种VCO不行吗?好像输出的频率范围的确太广了。。

网友B:
如果要求输出5~30M的信号,ADF4360-9很容易实现。什么地方一定要正旋波?频率步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输出5~30M的信号,ADF4360-9很容易实现。什么地方一定要正旋波?频率步进呢? ...

频率步进是100KHZ,这个片子很好调嘛?

网友C:
     那就做一个305MHz-330MHz的振荡器,再跟一个固定300MHz的本振信号混频,输出的信号做低通滤波,就得到5-30MHz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