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问题

楼主(2014-03-23):
在stm32f10x_conf.h中把很多驱动的包含语句注释掉了,为什么编译的时候还是把每个.c文件都编译一遍?很花时间

网友A:
花了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时间啊?

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它把每个驱动都编译了,教程里面说在conf文件里面保留哪个include就编译哪个的

网友B: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c文件都添加了。只添加用到了的外设文件

网友C:
将用不到的.c右击删掉就行了,用的时候再加进来。你不包含他的.h只是说你不用这些函数,但是.c还是在里面就像main.c一样会编译的。不过不影响编译速度的话,不建议删除,占用不了多大资源的。当修改程序的一个或几个.c的时候可以不要点编译全部build all,build就够了,build只编译你修改过的地方,你每次点build all,当然可能会看着头疼的:lol

网友D:
这个可能是你环境没有配置正确. 设置环境是必须的.

网友E:
在KeilC里面不做编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c文件都添加了。只添加用到了的外设文件

是的,不过那本教材说无所谓的,主要不include就不回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用不到的.c右击删掉就行了,用的时候再加进来。你不包含他的.h只是说你不用这些函数,但是.c还是在里面就 ...

呃: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