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正在画的板子

楼主(2014-03-23):
晒一下我正在画的板子,搞硬件真是辛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弯弯曲曲的线是因为外接一些并行的东西要求延时一样才用的吗?为了使走线长度一致????应该是SRAM或者什么的数据线或者地址线????

网友A:
还是因为别的高频的事宜要注意???

网友B:
这样不会有电磁干扰的样子吗?

网友C:
不推荐器件45度角摆放

allegro16.2感觉不如15.7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弯弯曲曲的线是因为外接一些并行的东西要求延时一样才用的吗?为了使走线长度一致???? ...

嗯,是这样的,理论上来讲应该会有电磁干扰的问题,但是实际经验说明蛇形线带来的电磁干扰问题很小,所以内存条,显卡什么的布线经常会有蛇形线。这里用是为了匹配地址线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推荐器件45度角摆放

allegro16.2感觉不如15.7好用

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理论上来讲应该会有电磁干扰的问题,但是实际经验说明蛇形线带来的电磁干扰问题很小,所以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画线视觉上比较累

网友D:
楼主,画这种板子需要熟练掌握高速PCB相关理论知识吗(EMC什么的)?还是只用知道“并行数据线等长”等一些通俗易懂的技巧就可以了?

网友E:
蛇形走线。
不过你的这种方式不太好,把所有的蛇形都堆积在一起在高频中容易受到干扰。相当于PCB板载天线了。
看你的空间足够大,应该适当的分开。

网友F:
顶下楼主。楼主画的什么板子啊?

网友G:
不错啊,不过你的线拉得好像比较长

网友H:
楼主就想说,他会画蛇形线,其他的云云

网友I:
晶振的匹配外面的电阻电容不推荐这样摆放和走线!

网友J:
allegro画板是种享受,不过看楼主的layout就是种折磨。

网友K:
这样走蛇形线太长了吧,而且走的很小 不是太美观,楼主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板子啊

网友L:
画个板子还得考虑地址读取时间啊,好复杂,菜鸟不懂

网友L:
还有一半是体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J:
allegro画板是种享受,不过看楼主的layout就是种折磨。

画板水平一直得不到提高,搞的精神恍惚

网友M:
不明觉厉

网友N:
感觉好厉害啊!!!

网友O:
:o不明觉厉

网友P:
这个蛇形线看着蛋疼~:L

网友Q:
不错,蛇型线有什么作用?

网友R:
密度貌似不大

网友S:
默默地膜拜lz一下,刚刚在学

网友T(2015-03-03):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这种板子需要熟练掌握高速PCB相关理论知识吗(EMC什么的)?还是只用知道“并行数据线等长”等一些 ...

肯定得懂信号完整性方面的知识。还有时序什么的,这种线不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