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找错→一个常见的简单求导题

楼主(2014-03-23):
一电压v(t)=1V sin kt
上式中V表示伏特,t表示时间,sin表示正弦。

则对其求导得:v'=kVcos kt

哪错了?

网友A:
不应该有V的。

网友A:
电压  v(t)=Asin kt

对其求导得:v'(t)=Akcos kt

网友B:
俺也不懂,楼主找老抽吧

网友C:
你为什么还把V单位符号加上啊

网友D:
我认为字体不对。应该用Tahoma字体,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还把V单位符号加上啊

不写就没有意义,比如我写I=5,谁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写成I=5mA就不一样了。

网友E:
省约了d(t)

网友B:
原来求导就是抄公式
防止让老9带沟里,先把电压代号v换成u,再把单位符号放末尾加括号
得:u=1*sinkt (V)     则,u'=sinkt:o’
次凹,电压求导还是电压么?叫压速或压一撇?V怎么处理?节省d(t)有时怎么回事儿?字体定Tahoma怎么啦?

楼主:
防止掉沟里了,得说清楚:
用坐标来表示v(t),则横坐标有4种表示法
1是时间,比如0s,1s等
2是cycle,记作 c,如0c,0.5c等
3是弧度,rad,比如0rad,1rad
4是度,比如0deg,90deg,180deg等。

网友F:
数学求导跟单位有无关糸呢,都采用SI制就不会错。

网友D:
我确实能读出推导的意图,尽管书写格式独特,所以我以为是开玩笑呢,原来是在严肃研讨呢。

楼主:
对不对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假设时间微分是在t=0.01s,k=5Hz,那么v'=5 c-V/s cos18°
明显不对,电压的速度单位应该是V/s(伏特/秒)。

哪出错了?

网友G:
顺路问一个问题

高中学的这个公式
(x^a)*(y^a) = (x*y)^a

当x=-1 y=-1 a=1/2 的时候左边等于i*i = -1,右边等于1,为何不成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顺路问一个问题

高中学的这个公式

这个式子不能这么玩的,底数不能为负。如果你真想考虑复数情况,请注意复数开方的定义,式子左右两侧值都不唯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式子不能这么玩的,底数不能为负。如果你真想考虑复数情况,请注意复数开方的定义,式子左右两侧值都 ...

谢谢,想起来了,复数开N次方就会有N个解的。毕业太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