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的外围电阻该如何去选择?

楼主(2014-03-23):
1、这是一个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 Aod=1+RF/R2 如果RF=10K,R2=1K,放大11倍
     如果RF=100K,R2=10K,那么放大也是11倍,如果RF=1M,R2=100K,放大同样也是11倍,那么我该根据什么去选择阻值呢,
2、另外当我选择RF=100K,R2=10K 的时候,在信号很小的时候(0.x-5mv),是按照比例放大的,可是当我的信号变大(10mv以上),那么放大倍数就不是按比例放大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用的是LM324

网友A:
假如你的反馈电阻Rf选100M,那你想想,如果你手不小心触碰了,也会影响增益的
如果反馈电阻选1K,则电路功耗可能会比较大。
两者之间做个平衡吧。
输入和输出不成线性的话,且你确定芯片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前提下
要不就是芯片的问题,要不就是信号源的问题。

网友B:
这是两个很像样的问题
1. R其实就相当于三极管的偏流电阻,阻值过大会偏流不足,对324可能1M就偏大了
    另外,通常R1已由某些因素确定,则令R2//Rf=R1取值
2. 检查你的电源(图中未表达)无负压或过低

网友C:
感觉楼上回答的很好 主要是考虑偏执电阻(运放的输入电流)和功耗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的反馈电阻Rf选100M,那你想想,如果你手不小心触碰了,也会影响增益的
如果反馈电阻选1K,则电路功 ...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放大的不就是电压吗,只要是信号源的电压变化,那么我的输出是不是就按照设定的倍数进行变化,如果信号源有问题,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请大神赐教,传感器的值和放大后的值是通过普通的万用表(200mv档位)测量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另外我怎么才能知道LM324是不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呢,请教专家。

网友B:
一般地,当输出信号幅度超出电源及电路所规定的限度时,线性的容限就超出了。
你这电路很简单,电源减1伏就是幅度的极限!

网友D:
其实我觉的这方面,铃木雅臣的书讲的不错,不要把运放看做一个黑匣子,单独的去算他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放大的不就是电压吗,只要是信号源的电压变化,那么我的输出是不是就按照设定的倍数 ...

信号源的问题是指的你的信号输出是否稳定。
对于放大电路来说,如果你输入信号过大导致理论计算上的输出超出了运放的实际输出,就叫饱和了。
不知道你的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如果是直流信号,可以用万用表测,不满足线性放大的话就换芯片吧,或者再检查你的电路
如果是交流信号的话,建议你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E:
一般选择1k~100k之间的阻值,这样选是有理由的
理由之一:假设反馈电阻取1M,寄生电容几pF,则带宽kHz级别的就会震荡了。站在这个角度选10k最佳,当然了,还受限于其他约束条件了。

网友F(2014-07-27):
电阻大,功耗小,但噪音大;
电阻小,功耗大,但噪音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选择1k~100k之间的阻值,这样选是有理由的
理由之一:假设反馈电阻取1M,寄生电容几pF,则带宽kHz级别 ...

反馈电阻和寄生电容在数值上有什么关系么

没有

网友H(2015-05-03):
对于运放电路,电阻的选择范围一般在 1K~100K 之间。电阻小,则功耗大;电阻大,则对性能影响大,因为这时把运放当成理想运放所带来的误差也变大了。

网友I:
运放外围电阻值的选择主要考虑运放的驱动能力,输入偏置电流以及寄生电阻/寄生电容的影响等因素.
发一个如韵电子的运放芯片CN958的技术资料,供参考.

网友J:
补充一点还有噪声,大电阻自身的噪声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