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采集方法的选择----困惑

楼主(2014-03-23):
我有一个最大6mv的电路,
1、我是直接用AD芯片(内部可放大128倍)采集,
2、还是自己搭建一个仪表放大器电路,
3、还是直接用一个仪表放大器芯片呢,
4、仪表放大电路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内部增益可选放大可能存在开关噪声吧。具体是不是这样不了解。
用仪表放大和自己搭一个仪表放大区别不大。直接用仪表放大芯片的话可能在抑制零飘和提高共模抑制比方面有优势点
但是选用参数好一点的运放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仪表放大电路主要是抑制共模信号,如桥式测量电路,另外由于两个输入端采用同相放大,有更高的输入电阻。

网友B:
建议直接用仪用放大器 自己搭电路的话很难做到原件参数的平衡

网友C:
用仪表放大器吧,价格也不贵,性能也好

网友D:
最大6MV已经比较小了。
MCU内部的ADC,内部也有运放的,精度一般不会太高。
估计你的MCU带24位AD的吧

网友D:
自己搭一个仪表放大电路,对运放,外围电路电阻的一致性要求挺高的。
用仪表芯片,仪表放大电路,内部的PGA放大,三者,要根据精度,性价比,难易程度等,做比较。
很多误差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仪表放大器吧,价格也不贵,性能也好

您能给推荐几个比较好的仪表放大器芯片吗,根据我的这个情况。

网友C:
Adi和ti的产品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给推荐几个比较好的仪表放大器芯片吗,根据我的这个情况。

经典的仪表运放芯片AD620

网友E:
自己搭的运放参数一致性不好,而且板子面积增加,成本不见得会增加,内部PGA放大精度不行。仪表运放有天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