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4-03-23):
自己画电路板做了一个有关msp430g2553的触摸按键,,程序用的是TI提供的(structure.c,structure .h,CTS_HAL.c等等),发现实际运行时,触摸按键有两个问题:

1.其中一个触摸按键很奇怪,明明没有触摸那个按键,那个按键周围也没什么物体,但是该按键总是检测到该按键被按下,,但是这个情况也不是总是发生,上电重启有时候就是正常的。
2.触摸按键很灵敏,在触摸按键上方(还没有碰到触摸按键)一晃,触摸按键就检测到按键被按下。

请问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你设计的电路和程序没有对干扰信号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电路和程序没有对干扰信号进行处理

应该如何处理?比如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如何处理?比如应该注意什么?

主要是抗干扰,论坛有些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911-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027-1-1.html
上面两个帖子里讲的也不是很全,你先参考下。
在PCB设计和软件设计时,一定要注意如何识别正确的按键事件。
可以用这个工具进行触摸按键的优化:https://bbs.21ic.com/icview-633722-1-1.html

网友B:
我没用430做触摸按键,用的专门的触摸按键驱动,用电容来调节的灵敏度,430的没太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