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3-23):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R1-R6起着什么作用呢,阻值该如何选择呢?
比如R2 2,4引脚,还有R4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什么,阻值的选择要根据什么呢?

网友A:
R1是調整基本輸入電壓的LIMIT限制值 , 也就是最大輸入的電壓.
R6是放大的倍率
參考看看

网友B:
楼主的图看似来自某芯片的手册或者应用笔记之类,不涉及保密,最还还是告诉大家,才好帮楼主看哈。

网友C:
带有偏置电位的反相放大器,适用于单电源运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