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三相六极九绕组直流无刷电机的换向问题

楼主(2014-03-23):
手边有一直流无刷电机,没有型号,拆开后看是三相六极九绕组的。想对其进行控制,驱动板已做好,但是对何时换向不太清楚,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你是做有位置的还是无位置的?
可以自己拨动电机,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机各相反电动势,建立换相表。这个和常见的三相六状态换相可能有些差别。

网友A:
“三相六极九绕组”没看明白
“九绕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通常情况相数和绕组数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三相六极九绕组
从控制的角度看, 其实跟几个极,几个绕组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从电机的角度看, 三相六极九绕组 这个结构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六极九绕组”没看明白
“九绕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通常情况相数和绕组数应该是一样的 ...

额,我把电机拆开,看是9个绕组,3对磁极。这电机带有霍尔的,一般的无刷电机是不是买的时候厂家会带换相表?我自己摸索了一个换相表,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有时候会出现卡的情况,就是电机有时候会有卡顿,但是可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六极九绕组
从控制的角度看, 其实跟几个极,几个绕组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从电机的角度看, 三相六极九绕组 ...

还请版主说的详细点,我刚接触这个。在我看来,是需要根据电机的结构,霍尔的位置,制定出一个换向表的,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 这个是电机解剖图。。。:dizzy:

楼主:
这个图和我的电机结构是一样的,我的电机霍尔安装的位置是在相邻的四个绕组之间,就是每隔40度安装一个霍尔。我想问的是,什么时候应该换向呢?请大侠指导下。。。

网友B:
哦, 是我弄错了, 这是无刷电机集中绕组方式. 电机霍尔安装的位置是在相邻的四个绕组之间,就是每隔40度安装一个霍尔。由于是三对极, 所以是 120度换相方向.
什么时候换相呢, 自然是霍尔信号变化的时候, 怎么换, 恐怕要试了.
车间的工人的经验, 通常接好电机三相线, 任意切换霍尔线, 总能找到一个接法是电机能正常转的, 这就算找到了相线和霍尔的对应关系. 如果转向反了, 相线任意换一下, 重新找霍尔线.

楼主:
谢谢斑竹答复:lol,我还有问题就是现在驱动板是自己做的,也是自己编程驱动。现在自己按照自己想的一种换向方式来操作,结果电机转动过程中会出现卡的情况,就是可以转动,但是有时电机明显感觉到有卡位。所以怀疑自己的换向表做的是否有问题。。。还有问题就是见网上经常有说6步换向法,这个6步换向法是针对那种结构电机的?。。。看来自己基础太差了

楼主:
电机已经可以正常转了,原来的换向表木有问题,是我PWM的问题,现在好了,接着往下。关于换相表给大家共享下:
具体分析可参考下第二章图片,打印出来转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
这个电机的霍尔位置是对的。只要检测到霍尔信号变化就可以直接换相。电机转一圈18个信号。电机出现卡可能是你相序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的霍尔位置是对的。只要检测到霍尔信号变化就可以直接换相。电机转一圈18个信号。电机出现卡可能是 ...

18个信号?应该是9x3=27个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个信号?应该是9x3=27个信号吧。

是18个信号,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的霍尔位置是对的。只要检测到霍尔信号变化就可以直接换相。电机转一圈18个信号。电机出现卡可能是 ...

嗯,相序我做对了,但是输入PWM的周期太大了,出现卡的情况。现在好了。还请问如果用PWM对无刷电机进行调速,都有哪些比较专业的知识需要了解,请大虾指导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18个信号,一圈。

看错了,应该是6x3=18个信号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哪里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哪里的电机。

这电机没有型号,从一个朋友那里拿的。。。所以木有换相表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电机没有型号,从一个朋友那里拿的。。。所以木有换相表的了

就算是你在市场上买的马达也不会给你提供换相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是你在市场上买的马达也不会给你提供换相表的。

为什么呢?不同结构的电机,霍尔的位置不一样,都会导致换向的位置不同啊,厂家为何不提供换向表哩。。。。这样很不合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不同结构的电机,霍尔的位置不一样,都会导致换向的位置不同啊,厂家为何不提供换向表哩。。。 ...

我买的好几个全新的马达都没有给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好几个全新的马达都没有给我表。

好吧,请教大哥几个问题。我刚做这个无刷电机,有问的不合适的,望别见怪:lol
1、眼前的问题,我用PWM对电机调速。发现如果我的PWM是20K,在电机启动时,不能自己启动,需要转动轴才可。无论怎么调节PWM占空比都是这样。。。这个怎么解决哈
2、现在做电机驱动方案的,直接用PWM可行不?用SPWM是不是更多些?用STM32可否做SPWM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请教大哥几个问题。我刚做这个无刷电机,有问的不合适的,望别见怪
1、眼前的问题,我用PWM对 ...

1,你的PWM占空比可调吗。上电以后调节PWM占空比,加大占空比也启动不了么。还是你整个程序用一个固定的占空比来做的。

2,没用STM32做过SPWM控制,看资料介绍应该可以。

网友E:
自学成才啊

网友F(2015-04-23):
兄弟我现在也遢到个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现在还有这个电机吗?>

网友G:
自己找找看 哪种驱动方法使用

视频: 无刷电机工作原理8分之一速度播放

网友H(2015-05-26):
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么?可以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