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采样输入的值能在CCS3.3软件中显示吗

楼主(2014-03-23):
(无正文)

网友A:
观察变量不行吗?你要显示波形?

网友B:
可以在变量上右击选择add to watch 中 查看
也可以采用graph的方式

网友C(2014-10-10):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变量上右击选择add to watch 中 查看
也可以采用graph的方式

AD采样之后的结果,数值就是输入电压的幅值吗?还是二者之间需要进行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采样之后的结果,数值就是输入电压的幅值吗?还是二者之间需要进行转换? ...

有个关于AD采样的计算公式,你可以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采样之后的结果,数值就是输入电压的幅值吗?还是二者之间需要进行转换? ...

肯定是需要转换的  存入的是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
比如ADC所采集的电压范围是0-3V   ADC为12位的
所以模拟量a=(寄存器值/4096)*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需要转换的  存入的是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
比如ADC所采集的电压范围是0-3V   ADC为12位的
所以模拟 ...

谢谢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C采样时,发送方波信号时,对负峰值如何处理?是不是需叠加直流信号,使峰值全部大于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需要转换的  存入的是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
比如ADC所采集的电压范围是0-3V   ADC为12位的
所以模拟 ...

寄存器中的值存入的是十六进制,能否直接设置成十进制,还是说十六进制的数据需要转换?若转换的话,用程序如何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寄存器中的值存入的是十六进制,能否直接设置成十进制,还是说十六进制的数据需要转换?若转换的话,用程 ...

进制数之间只是表示形式不一样   别的没区别 啊
你计算的时候16进制和10进制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C采样时,发送方波信号时,对负峰值如何处理?是不是需叠加直流信号,使峰值 ...

ADC只能采集正电压    如果有负电压   请加入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