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T24C02

楼主(2014-03-23):
求大神啊!急啊!!如何运用AT24C02传送数组

网友A:
你可以读写数据就可以传数组啊,你的数组是八位那就一个一个读写啊,十六位的就高地位分开读写组合。数组用指针可能会方便些~

网友B:
对于EEPROM来说,你在EEPROM中操作数据读/写即传送。

网友C:
楼主应该写写汇编,就知道数据都是由字节构成的了,不管要存多复杂的数据结构,只要会操作字节,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D:
AT24C02  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网友E:
你是要往某个地址写入数组?写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F:
数组用指针来操作写数据,方便一些。

网友G:
数组,你写进去N个字节的数据,再按同样的顺序读回来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