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 的电压转化

楼主(2014-03-23):
用数码管显示A0输入的电压         怎么就不对呢
从寄存器ADC12MEM0里读出来的数是对的   就是用了个公式   还有定义可能哪里不对
data=ADC12MEM(这是一个12位2进制数)
t=(33*data/40950*1000);     T是实际电压    根据公式Nadc=4095*(Vin/Vr)  这里data=Nadc    Vr=3.3V   乘1000是把小数划整        t定义的为int     data也是定义定义为int
  不知道哪错了

网友A:
40950换成4095,33换成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950换成4095,33换成3.3

好了   太谢谢  你了               改和不改区别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   太谢谢  你了               改和不改区别在什么地方啊

不改的话所有的运算都按照整形运算,小数舍掉;改了之后因为操作数中有小数,所以按照小数运算,精度也就保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的话所有的运算都按照整形运算,小数舍掉;改了之后因为操作数中有小数,所以按照小数运算,精度也就 ...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