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KIT3与开发板不能连接在线烧录

楼主:
我刚开始学PIC,用实验室的开发板自带的PIC KIT3下载器不能连接开发板,出现下图提示,怎么办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2014-03-23):
看样子是芯片类型选错了

楼主:
我在Configure中把型号改成PIC16F877A后还不能下载进去

网友B:
没有看到下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下载操作~

下载应该点哪个啊,我点了Debugger->Select Tool->PICkit3  和Programmer->Select Programmer->PICkit3都没有下载进去

网友C:
下载应该是点Programmer -- Select Programmer -- PICKit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应该是点Programmer -- Select Programmer -- PICKit3

点完就出现图5的状态

网友B:
亲,Programmer->Select Programmer->PICkit3只是选择下载工具,在选择好下载工具,并且连接上单片机之后点Programmer->Program。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出现5.jpg之后点Programmer->Program就可以了,而且工具栏也有快捷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出现5.jpg之后点Programmer->Program就可以了,而且工具栏也有快捷图标。

用你说的方法还是没反应啊,估计是下载器的问题。买的开发板网上都没有,资料也没多少。估计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