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检测问题

楼主(2014-03-23):
现在用过零检测电路判别市电频率,以判别区分出50Hz与60Hz.但现在判别下来偶尔有判别错的情况,虽然出现的次数很少,但是有。判别的时候示波器一直用×1档夹着单片机的市电检测脚,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导致监测出错的呢?市电信号这么强且稳定,示波器探头可以干扰到么?

网友A:
同问这个问题,也有示波器探头干扰信号问题疑问

网友B:
有可能从探头地引入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从探头地引入共模干扰。

额,市电一般是比较稳定地,那就是说很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带来的干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