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照明]
LED流水灯课程设计

楼主(2014-03-23):
1.引言................................................................ 1
  2.任务描述及设计方案................................................. 2
  2.1任务描述........................................................ 2
  2.2设计方案........................................................ 2
  3.硬件设计方案........................................................ 3
  3.1 设计思路....................................................... 3
  3.2流水灯电路原理图................................................ 4
  3.3 主要元件功能说明............................................... 4
  4.软件方案............................................................ 5
  4.1 程序流程图..................................................... 5
  4.2 程序清单....................................................... 5
  4.3 proteus软件仿真................................................ 6
  5. 设计总结........................................................... 7
  1.引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在电子领域尤其是自动化智能控制领域,传统的分立元件或数字逻辑电路构成的控制系统,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被单片机智能控制系统所取代。单片机具有体积小、功能强、成本低、应用面广等优点,可以说,智能控制与自动控制的核心就是单片机。
  学习单片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现在我把单片机流水灯设计作为一个毕业课程设计,需要更深的去了解单片机的很多功能,努力的去查找资料,当今时代是一个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在电子领域尤其是自动化智能控制领域,传统的分立元件或数字逻辑电路构成的控制系统,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被单片机智能控制系统所取代。单片机具有体积小、功能强、成本低、应用面广等优点,可以说,智能控制与自动控制的核心就是单片机。
  2.任务描述及设计方案
  2.1任务描述
  设计流水灯控制电路,使连接在该电路上的8个发光二极管按顺序以次闪烁。
  2.2设计方案
  实现此功能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使用传统的模拟电路,另一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电路。我们选择单片机控制系统。其中系统工作原理为:
  在上个程序中我们是逐个控制P1端口的每个位来实现的,因此程序显得有点复杂,下面我们利用循环移位指令,采用循环程序结构进行编程。我们在程序一开始就给P1口送一个数,这个数本身就让P1.0先低,其他位为高,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让这个数据向高位移动,然后再输出至P1口,这样就实现“流水”效果啦。由于8051系列单片机的指令中只有对累加器ACC中数据左移或右移的指令,因此实际编程中我们应把需移动的数据先放到ACC中,让其移动,然后将ACC移动后的数据再转送到P1口,这样就可以实现“流水”效果。
  3.硬件设计方案
  3.1 设计思路
  如果要让接在P1.0口的LED1亮起来,那么只要把P1.0口的电平变为低电平就可以了;相反,如果要接在P1.0口的LED1熄灭,就要把P1.0口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同理,接在P1.1~P1.7口的其他7个LED的点亮和熄灭的方法同LED1。因此,要实现流水灯功能,我们只要将发光二极管LED1~LED8依次点亮、熄灭,8只LED灯便会一亮一暗的做流水灯了。在此我们还应注意一点,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以及单片机执行每条指令的时间很短,我们在控制二极管亮灭的时候应该延时一段时间,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流水”效果了。
  3.2交通灯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

网友A:
这个貌似是篇论文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篇论文设计吧。。。

恩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