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通过ne555驱动单个mos管这个想法可行吗

楼主(2014-03-23):
dsp通过ne555驱动单个mos管这个想法可行吗?了解的朋友给指点下,谢谢了。(dsp用在逆变器上,在升压那里 驱动两个mos)

网友A:
以前做H桥驱动器的时候   用的NE555组成电荷泵  去浮动导通H桥的上桥臂
下桥臂就不需要啦

网友B:
建议用专业点的驱动电路或者芯片

网友C:
楼主用的多大功率的 竟然还要用MOS管?

楼主:
5N75 mos  每个绕组一对

类似这种

网友D:
这是什么电路?这么经典?楼主准备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