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采用PBout(0)=0而没有采用GPIOB->ODR=0<<0??

楼主(2014-03-23):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led.h"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led_init();
PBout(0)=0;
// GPIOB->ODR=0<<0;

while(1);

}

问题:采用PBout(0)=0;和采用GPIOB->ODR=0<<0;都能点亮接在B口上第一个引脚的LED,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教程上采用PBout(0)=0而没有采用GPIOB->ODR=0<<0??

网友A:
编程习惯,这就像有人习惯用while(1);有人习惯用for(;;)实现死循环一样

网友B:
采用PBout(0)=0是做了相应位带操作的处理,目的是观赏性更强,具体实现可参考正点原子sys.h如图

网友C:
PBout(0)=0;类似51的编程习惯,更通俗易懂

网友D: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控制方向,另外一种是控制输出寄存器的值

网友E:
放在一起也是可以的,只是如果工程大了,文件多了,就混乱了
按类型分了类,清除也好找啊,最好保持这种好的做法!

网友F(2014-08-27):
实现的效果都一样吧,一样的话就是个人习惯了,就像有的人习惯用左手有的人习惯用右手一样。

网友F:
突然明白了,PBout(0)=0只将PB0清零,GPIOB->ODR=0<<0?是将PB0~PB15都清零
清零操作:
将PB0清零可以这样写:GPIOB->ODR&=~(1<<0),
将PB1清零可以这样写:GPIOB->ODR&=~(1<<1),
……
……
将PB15清零可以这样写:GPIOB->ODR&=~(1<<15),
置1操作:
将PB0置1可以这样写:GPIOB->ODR|=(1<<0),
将PB1置1可以这样写:GPIOB->ODR|=(1<<1),
……
……
将PB15置1可以这样写:GPIOB->ODR|=(1<<15),
其它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