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要这样分类?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2014-03-23):
点亮LED灯的实验中,为什么LED初始化函数led.c和头文件led.h放在一个文件夹中(例如文件夹lixiang里),而把主函数mytest.c放在另一个文件夹(例如user文件夹中)?
LED初始化函数: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led.h"
void led_init(void)
{RCC->APB2ENR|=1<<3;
GPIOB->CRL&=0xFFFFFFF0;
GPIOB->CRL|=0x00000003;
//GPIOB->ODR=1<<0;
}

头文件led.h:
#ifndef _LED_H
#define   _LED_H
#include"sys.h"
#define  led0 PBout(0)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led.h"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led_init();

while(1);

网友A:
个人习惯吧~

网友B:
便于项目管理呗,当然也和个人习惯有关。

网友C:
个人习惯,配置好了,爱怎么分就怎么分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最好从0自己建一个工程,就知道哪些是必须哪些是可以按自己习惯弄的

网友F:
便于管理,添加或者修改都很方便,文件多了就发现它的好处了

网友G:
分层管理,看起来你的代码是系统,驱动和用户三个部分,ST的系统部分基本是库函数已经写好了,设备驱动的APP层需要先写.后面只用变更用户部分代码了..

网友H:
放在一起也是可以的,只是如果工程大了,文件多了,就混乱了
按类型分了类,清除也好找啊,最好保持这种作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