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3个if then 连续 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2014-03-23):
ev, dc, AN
if clk1'event and clk1='1' then   ;本语句实现clk1对计量模块的驱动
    表达式1
      if s='0' then
         表达式2
    w<=0;en1<='0';en0<='0';m1<="0000";m0<="0000";k1<="0000";k0<="0000";
     elsif stop='1' then           ;等待计时开始标志
       if w=59 then w<=0;
         if m0="1001" then m0<="0000";
           if m1="0101" then m1<="0000";
           else m1<=m1+1;
           end if;
         else m0<=m0+1;
         end if;                             ;完成等待计时
         if m1&m0>"00000001"then en1<='1';   ;等待时间大于2min输出使能
         else en1<='0';                           信号en1
         end if;
       else w<=w+1;en1<='0';   (s=1和stop=0)
       end if;

这个是怎么执行的啊  等待时间怎么是2min呢  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下面的几个条件并行了,这个要看工具综合结果了,一般的话是进最后一个满足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几个条件并行了,这个要看工具综合结果了,一般的话是进最后一个满足条件的 ...

哦 谢谢  请问 您知道2分钟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我怎么看都觉得是60S  看不太明白

网友B(2014-05-27):
我觉得你至少把时钟信号的频率给出来啊,要不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