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的USB端口都是salve模式的吗?

楼主(2014-03-23):
低功耗WIFI模块 平板电脑体积最小信号接收模块 RTL8188CUS芯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请问带USB的STM32板子能驱动这样的模块吗?这个wifi模块貌似需要usb host接口。单片机好像都是salve接口

网友A:
用具有USB-host2.0 high speed接口的CPU,如ASAP1826T, ASM9260T,可以非常轻松地驱动RTL8188。

现在RTL8188很便宜的,你淘宝上地址的贵了一点点。

RTL8188在linux下提供完善的驱动,你找个支持linux的 arm9,同时具备usb host接口,可以非常轻松搞定的。

有些M4也具有usb接口,但是你折腾驱动很痛苦的。 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一般的工程师要把软件搞稳定,没有5,6个月是不行的。首先是驱动,然后是网络协议栈
做这个东西,我们整了2年了,相当有经验的。
什么8188cus ,eus,ctv,etv等等都玩过的。

这个东西,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做wifi的客户在用了。

楼主:
楼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