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软件模拟器上和开发板上测的的周期为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4-03-23):
下面这段程序中,在ccs4.12下的软件模拟器中和在dsp开发板上测出的时钟周期是不同的,为什么呢?谢谢!
#include <stdio.h>

#include<c6x.h>

unsigned int t_start_l,t_start_h;
unsigned int t_stop_l,t_stop_h;
unsigned int t_overhead_l,t_overhead_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TSCL = 0;
   TSCH = 0;
   t_start_l = TSCL;
   t_start_h = TSCH;
/*
   for (i=0; i<100000000; i++)
   {
      ;
   }
*/
/*此处是我想计时的代码,比较长,这里没有列出

*/
   t_stop_l = TSCL;
   t_stop_h = TSCH;
   t_overhead_l = t_stop_l - t_start_l;
   t_overhead_h = t_stop_h - t_start_h;
   printf("done, t_overhead_h = 0x%08x\tt_overhead_l=0x%08x\n",t_overhead_h,t_overhead_l);
}

网友A:
CCS的软件模拟器感觉不是太理想,还是在板子上测的比较靠谱吧。

网友B:
嗯  还是参考板子上的吧

网友C(2014-06-09):
这个是肯定不同的呀, 跑的硬件平台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 ,结果怎么会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