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4-03-23):
GP10是单片机输出的3.3V电压

网友A:
刚才用Multisim仿真了下,电路可以工作,但是输入和输出就不是很明确了,尤其要考虑到R8反馈输出电压的情况,并且此时的输出电压都是相对于COM点的相对电压。

网友B:
COM看样子是电源,而不是信号。如果输入信号是MCU的端口,是数字信号,那电路的输出也就只有两个状态了,剩下都是当电阻分压、运放基本算法来计算了。

网友C:
COM和GND是隔离的两个地吧
运放的输出时是来检测GP10点的电压
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但电阻的精度也要有要求

网友D:
gp10,gnd,在的糸统(只有这二点连接测量糸统)只在图示位置连接,可以完全工作,前提条件不成立,有可能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看样子是电源,而不是信号。如果输入信号是MCU的端口,是数字信号,那电路的输出也就只有两个状态了,剩 ...

COM是电源,输入信号是MCU的模拟量输出口(可以线性输出0-3.3V),现在这个放大倍数不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10,gnd,在的糸统(只有这二点连接测量糸统)只在图示位置连接,可以完全工作,前提条件不成立,有可能工 ...

gp10是MCU的管脚,gnd是MCU的地,这二点肯定是连接测量糸统的 COM与GND 是两个不同地

网友B:
直接仿真就行了,仿真算这个还是很准的。另外顺便说一句,最好搞清楚输出信号的要求,清理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这个电路可能做复杂了。

网友E:
看一下《测控电路》教材。

网友F:
这个想要怎样的输出?你GND与COM之间怎么处理的?这个必须处理好,才能判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仿真就行了,仿真算这个还是很准的。另外顺便说一句,最好搞清楚输出信号的要求,清理是否有更简单的方 ...

呵呵 麻烦帮我想想呗 有没有好的电路 怕就怕他们生产的时候 这个放大倍数老是要去调整 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想要怎样的输出?你GND与COM之间怎么处理的?这个必须处理好,才能判断输出 ...

GND与COM之间我是通过开关电源变压器出来的 变压器出来了+15V(GND) -15V(GND) +5V(GND) +12V(COM) .我这个GND是交流220V整流出来的这个310V的直流高压地(因为控制需要,GND必须是这个直流高压地),MCU供电是+5V,MCU输出的一个信号要输到外部设备去,所以把这个直流高压地也带到外部设备去了,我怕不安全,想把这个信号这样处理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测控电路》教材。

我知道的 他是用的互感器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麻烦帮我想想呗 有没有好的电路 怕就怕他们生产的时候 这个放大倍数老是要去调整 很麻烦 ...

那你先要确定输出只需要2个电平,没有其他功能需求,包括我没有想到的地方。然后把两个电平算出来(可以用仿真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