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M32芯片会烧掉

楼主(2014-03-23):
设计了两个STM32电路板,其中一块板的IO口设置为输出,另一块板的IO口设置成外部中断输入用来检测输出IO口的上升沿,难道这种用法不可以吗?为什么我的STM32芯片会烧掉?求解释。

网友:
你给芯片加的是几伏电压?

网友A:
这样设计应该没有问题,STM32的IO口可以直接相连的。。

网友B:
原理上没啥问题。
细节上也许问题吧:
1、比如上电的顺序;
2、静电;
3……
可以考虑口线串电阻,加保护。我以前用PIC也是这么做的(PIC的抗干扰相对比较强的),引线长2米

网友C:
信息太少。但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共地了吗~ 检测下电路吧,IO相连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也许是人体静电造成的,我是吃过这样的亏!不要接触电路板表面!

网友F:
供电不共地?至少y应该串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