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导!!!急啊!

楼主(2014-03-23):
我使用的是PIC 16F877A单片机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RB为输入,内置上拉;RD打开一个三极管(控制RB口是否接地) 然后判断3个RB口的电平变化,请各位大侠看看程序那里有问题! 主要是只能进入第一个IF 之后的IF进不去了 编译什么的全部通过,个人感觉是不是RB口的使用方法错了   我是个初学者求各位帮帮忙啊!!! 老总催着交作业!
#include<pic.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ys()
{
int a,b;
for(a=1;a<3000;a++)
{
for(b=1;b<20;b++);
}
}
void sd0()         //报警函数
{
RD1=1;
ys();
}
void main()          //主函数
{
TRISB=1;
TRISD=0;
RBPU=0;
while(1)              //死循环
{
RD2=0;RD5=0;RD4=0;RB5=1;RB4=1;RB2=1;RD0=1;RD1=0;RD6=1;RD7=1; //初始化赋值
if((!RB5)&&(!RB4)&&(!RB2))                                  //通路判断
{
RD2=0;RD5=1;RD4=1;ys();
if((!RB5)&&(RB4)&&(RB2))                                  //第一路判断
{
RD2=1;RD5=0;RD4=1;ys();
if((RB5)&&(!RB4)&&(RB2))                                     //第二路判断
{
RD2=1;RD5=1;RD4=0;ys();
if((RB5)&&(RB4)&&(!RB2))                                        //第三路判断
{
while((!RB2))               //抽线判断
{
RD0=0;
ys();
RD0=1;
ys();
}
}else{sd0();}
}else{sd0();}
}else{sd0();}
}else{sd0();}
}
}

网友A:
while主循环里做端口初始化,楼主要一直初始化下去?RB口变化中断?中断服务函数在哪里?怎么用RB变化这个东西的?没看出来呢。

网友B:
TRISB=1;
就是TRISB=0b00000001;
楼主你想干什么?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RB用的对不对啊!
我想同时判断3个RB口的电平 不知道怎么写 求指教 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主循环里做端口初始化,楼主要一直初始化下去?RB口变化中断?中断服务函数在哪里?怎么用RB变化这个 ...

我就是不知道RB用的对不对啊!
我想同时判断3个RB口的电平 不知道怎么写 求指教 大侠!

网友A:
你要判断RB口线上的电平,你主循环里面是轮询方式,哪里需要用RB口变化中断呢?直接读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SB=1;
就是TRISB=0b00000001;
楼主你想干什么?

TRISB=0xff 和TRISB=1不是一样的么?  我想把B口设置为输入端口! 然后同时判断3个B端口的电平变化来操作! 我不晓得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判断RB口线上的电平,你主循环里面是轮询方式,哪里需要用RB口变化中断呢?直接读不就得了。 ...

我把RB口的电平变化放在WHILE里就是让他一直循环操作此过程! 如果IF错误就又重头开始! 版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判断RB口线上的电平,你主循环里面是轮询方式,哪里需要用RB口变化中断呢?直接读不就得了。 ...

版主求帮忙!

网友A:
我也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先画流程图传上来吧,就在纸上画,画了用手机拍照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先画流程图传上来吧,就在纸上画,画了用手机拍照发上来。 ...

这个是电路图 我用CAD简单画了下! 求版主帮忙看看 我的程序那里有问题! 我想用RD来控制RB是否接地 然后同时判断3个RB口的接地情况! 如此循环往复! 版主帮帮忙

网友C:
RD2=0;RD5=1;RD4=1;ys();
if((!RB5)&&(RB4)&&(RB2))                                  //第一路判断
如果是端口一一对应的话,应该是这样吧 if((RB5)&&(RB4)&&(!RB2))
而且通路判断的if语句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嵌套在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先画流程图传上来吧,就在纸上画,画了用手机拍照发上来。 ...

粗略树图

网友A:
直接读入判断即可。楼主画完流程图可以看出来了没?这几个判断不是嵌套的关系,而是顺次执行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入判断即可。楼主画完流程图可以看出来了没?这几个判断不是嵌套的关系,而是顺次执行的关系。 ...

版主 请帮审查一下程序 程序编译没有错! 但是未按照预想的思路走! 只能进入第1个if就弹出来了! 不能跑到最后!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入判断即可。楼主画完流程图可以看出来了没?这几个判断不是嵌套的关系,而是顺次执行的关系。 ...

还有版主所说的不是嵌套? 我个人觉得是嵌套啊!  进了第一个IF才能进第2个IF这应该是嵌套的关系吧! 如果第1个IF与第2个IF没有关系的话才不叫嵌套啊! 我这个IF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我个人觉得是嵌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2=0;RD5=1;RD4=1;ys();
if((!RB5)&&(RB4)&&(RB2))                                  //第一 ...

大侠 我的所有数据都上传了 如果有时间请帮忙看看那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2=0;RD5=1;RD4=1;ys();
if((!RB5)&&(RB4)&&(RB2))                                  //第一 ...

大侠 我所有的数据都上传了 如果有时间请帮忙看看那里有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入判断即可。楼主画完流程图可以看出来了没?这几个判断不是嵌套的关系,而是顺次执行的关系。 ...

版主 帮帮忙!!帮小弟审阅审阅

网友A:
早饭午饭和晚饭的关系是平级关系还是嵌套关系?楼主没吃早饭,连午饭晚饭也不准吃了??

楼主:
版主 能指正下程序那里有问题吗? 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饭午饭和晚饭的关系是平级关系还是嵌套关系?楼主没吃早饭,连午饭晚饭也不准吃了?? ...

版主 请问程序中那部分有问题呢? 麻烦帮忙看看好么?

网友D:
进不去说明你没满足进去的条件。去找吧。

网友E:
呵呵哒,,这是做什么,,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请问程序中那部分有问题呢? 麻烦帮忙看看好么?

if (早饭时间)
吃早饭

if (午饭时间)
吃午饭

if (晚饭时间)
吃晚饭

这个就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if (早饭时间)
吃早饭

版主已经找到症结了,

理解了这些,也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C:
编译通过是因为没有语法错误,不代表你的程序是正确的。
你的问题出在判断语句上。
RD2=0;RD5=1;RD4=1;ys(); //执行完这行代码后,RB2,RB4,RB5对应的电平应该是RB2==1,RB4==0,RB5==0
//if((!RB5)&&(RB4)&&(RB2)) //第一路判断//这里判断的是RB2==1,RB4==1,RB5==0;条件才为真,和上条指令执行完结果不一致,所以为假,报警
if((RB2)&&(!RB4)&&(!RB5)) //第一路判断//修改为判断RB2==1,RB4==0,RB5==0
{
RD2=1;RD5=0;RD4=1;ys();//执行完这行代码后,RB2,RB4,RB5对应的电平应该是RB2==0,RB4==0,RB5==1
//if((RB5)&&(!RB4)&&(RB2)) //第二路判断//这里判断的是RB2==1,RB4==1,RB5==0;条件才为真,和上条指令执行完结果不一致,所以为假,报警
if((!RB2)&&(!RB4)&&(RB5)) //第二路判断//修改为判断RB2==0,RB4==0,RB5==1
{
RD2=1;RD5=1;RD4=0;ys();//执行完这行代码后,RB2,RB4,RB5对应的电平应该是RB2==0,RB4==1,RB5==0
//if((RB5)&&(RB4)&&(!RB2))//第三路判断//这里判断的是RB2==0,RB4==1,RB5==1;条件才为真,和上条指令执行完结果不一致,所以为假,报警
if((!RB2)&&(RB4)&&(!RB5)) //第三路判断//修改为判断RB2==0,RB4==1,RB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早饭时间)
吃早饭

呵呵 版主 你没看懂我的程序!! 我绝对用的是IF的嵌套! 你所写的确实不是IF的嵌套 而我写的就是IF的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通过是因为没有语法错误,不代表你的程序是正确的。
你的问题出在判断语句上。
RD2=0;RD5=1;RD4=1;ys() ...

很感谢你能够耐心的看了我的程序 说明你是真心想帮我!不过朋友可能没看仔细. 程序中RD2,RD5,RD4分别对应的RB5,RB4,RB2他们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的程序中
RD2=0;RD5=1;RD4=1;ys();
if((!RB5)&&(RB4)&&(RB2))
RD2=0那么导通三极管使RB5接地,有且仅有RB5接地,即RB5=0,RB4=1,RB2=1; 朋友你说的“RD2=0;RD5=1;RD4=1;ys(); //执行完这行代码后,RB2,RB4,RB5对应的电平应该是RB2==1,RB4==0,RB5==0” 朋友如果端口是一一对应的话且用的是NPN的三极管你的程序是对的  可惜不是一一对应的,也没用NPN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已经找到症结了,

理解了这些,也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if的嵌套2种(我知道的)

第一种:
if()
{}else{if()}
第二种
if()
{
  if()
   {

    }else
}else
我用的就是第二种! 我没明白为什么版主说我不是IF的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早饭时间)
吃早饭

吃早饭 吃午饭 吃晚饭 我想问问之间有关联吗? 没有关联吧 没有关联自然不是嵌套关系!

你坐地铁 从火车北站到升仙湖 你敢说不过天府广场站吗? 要过天府广场吧 既然要过天府广场 那么你敢说天府广场和升仙湖没有关联吗?你总不能天府广场那站你凭空消失了,升仙湖站你又蹦出来了吧  既然有关联自然是嵌套!
尊你一声前辈  前辈你好像没看仔细我的程序!
我程序中用的是
if()
{
   if()
    {
      }else;
}else;
你说是不是嵌套!

网友A:
你的第一个判断是“三个端口都是低电平”,然后在这个条件之下判断“仅有某一个端口为低电平”,这两个条件不是矛盾的么?我不看程序,只看流程图,流程图对了,程序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个判断是“三个端口都是低电平”,然后在这个条件之下判断“仅有某一个端口为低电平”,这两个条件 ...

源程序:
if((!RB5)&&(!RB4)&&(!RB2))                                  //通路判断
{
RD2=0;RD5=1;RD4=1;ys();
if((!RB5)&&(RB4)&&(RB2))
我第一个判断是判断了3个为低, 判断之后我改动了RD口的电平变化,改动了RD口就相当于改变了RB口的电平(RB内置弱上拉),然后进入第二个判断,这时候RB口的电平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再给出了新的判断条件 这样做有问题? 就好比你已经进入第一个门 再进入第二个门难道必须要保证第一个门必须要开着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个判断是“三个端口都是低电平”,然后在这个条件之下判断“仅有某一个端口为低电平”,这两个条件 ...

IF的嵌套!

网友A:
倒不是必须回去,但是你的流程图,你的电路图都没有表达出“进入某个情况,进行了操作以后,会影响这3个端口的情况”。而且如果你是这样设计的,那么就要注意操作和判断之间是否存在“互锁”的关系,所以楼主需要细化自己的电路图和流程图来找问题,写语句我相信你没问题的,问题出在流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不是必须回去,但是你的流程图,你的电路图都没有表达出“进入某个情况,进行了操作以后,会影响这3个端 ...

前辈“那么就要注意操作和判断之间是否存在“互锁”的关系” 是什么意思? 不懂啊 我在网上看了了下互锁,但是:操作和判断之间是否存在“互锁”。是个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那么就要注意操作和判断之间是否存在“互锁”的关系” 是什么意思? 不懂啊 我在网上看了了下互锁 ...

互锁就是你把你的房门钥匙锁在你女朋友家里,你女朋友把她的房门钥匙锁在你屋里,然后你们俩相互找钥匙开门,这门是不可能打开的。

因为你的程序里涉及“判断”、“操作”、“再判断”,操作是否正确,能否让流程继续下去,值得考虑。另外以你的建议是,多运算,少跳转。“运算”出一个唯一的结果,然后拿着这个结果去执行,而不是依赖程序执行的先后顺序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锁就是你把你的房门钥匙锁在你女朋友家里,你女朋友把她的房门钥匙锁在你屋里,然后你们俩相互找钥匙开 ...

前辈,鄙人受教了!!! 佩服!! 不过我还有个语言上的问题想请教

if((!RB5)&&(!RB4)&&(!RB2)) 此语句中,&&的用法是不是正确的 我有点怀疑!! &&我记得是从左向右进行,但是适不适合2个以上的判断呢?

网友A:
用法到是正确的,&&用于对逻辑变量进行运算,可以用于多个变量的运算,但是在你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如用简单方式来写

if (RB & ((1<<5) | (1<<4) | (1<<2)) == 0x00)

或者干脆直接写成

if ((RB & 0x1A) == 0x00)

就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法到是正确的,&&用于对逻辑变量进行运算,可以用于多个变量的运算,但是在你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如用简单 ...

前辈 我还想问个问题! PIC单片机 读取单个I/O口电平进行比较(就分别读取RB2 RB3进行比较嘛) 如何写?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标准的答案!我一直对这个比较迷糊。希望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还想问个问题! PIC单片机 读取单个I/O口电平进行比较(就分别读取RB2 RB3进行比较嘛) 如 ...

if ((RB & 0x04) == 0x00)
then

判断RB.2 = 0时执行

其实就是位操作,如果编译器支持端口直接操作位,也可以直接写位,但是以字节方式操作的,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RB & 0x04) == 0x00)
then

呵呵 越聊越觉的投机! 你写的是对整个B端口进行判断。对于单个端口的判断我认为:

uchar m1,m2,m3;
m1=RB0;m2=RB1;m3=RB2;
if(m1&&m2&&m3&&)
{
}else
你觉得我这种写法有没有错误!

网友A:
不太清楚,因为在PIC上基本都写汇编,没有写C,但是操作字节的方法肯定是对的。实在要这样写,你得问一下本版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因为在PIC上基本都写汇编,没有写C,但是操作字节的方法肯定是对的。实在要这样写,你得问一下本 ...

亲测是对的! 谢谢你陪我聊这么久! 结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 越聊越觉的投机! 你写的是对整个B端口进行判断。对于单个端口的判断我认为:

uchar m1,m2,m3;

m1&&m2&&m3  你的这种写法我不太赞成。
你这种判断是有顺序的,就是有优先级之分的(m1>m2>m3).
程序要体现出你设计的思路,如果你想表现出m1,m2和m3都必须是1,那就应该(m1&m2&m3)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