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全速运行就进不了外中断或者跑飞

楼主(2014-03-23):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   2812中记得遇到过中断偶尔进去  最后发现是相关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

网友B:
检查电源

网友B:
特别是那个1.9V

楼主:
每每进入到interrupt void SEQ2INT_ISR(void)  //SEQ2 ADC

{

  // Insert ISR Code here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ESTOP0");

  for(;;);

}中了

我的外中断程序的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程序比较长,所以我单把我的外部中断程序拿出来测试了一下  发现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的整个大的程序中,每次点击 run  想要全速运行的时候 ,就只进入一次外部中断 ,其余时间不进入外中断。

有没有给点建议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就是我的程序先运行一个小的定时器程序后,在关闭这个定时器程序,那么再运行我的这个大的程序就能全速运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说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但我觉得硬件都很正常啊  希望给点建议,多谢了。

有的时候  还会跳到

.sect "codestart"
code_start:
    .if WD_DISABLE == 1
        LB wd_disable       ;Branch to watchdog disable code
    .else
        LB _c_int00         ;Branch to start of boot.asm in RTS library
    .endif

的   这句     LB wd_disable       ;Branch to watchdog disable code  中来  是什么原因 ???

网友C:
中断死循环,没出来,当然就进不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