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大伙儿有没有用过AT89LP51这款单片机?

楼主(2014-03-23):
如题,关于AT89LP51这款单片机我只找到了它的英文数据手册,看得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他和常见的89C51、89S51有啥区别?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买过AT89LP51的样片(在TB买的,2X元),后来才发现在mouser有货,也要10-12元左右。
可兼容传统的12T和1T(他叫1C),价格上无法与国产、台产的1T 8051竞争,而且货源上比较难买(起码样片在TB没有几个有现货的)。
ATMEL的89C51,AT89S51等老货在TB上反而还有一定市场。

还是从英文DATASHEET入手吧,没有那么难。我用官方的ISP软件不能下载,可使用国人吴师傅的并口线及WSF-ISP软件(自己搜索即可)。:)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AT89LP51的样片(在TB买的,2X元),后来才发现在mouser有货,也要10-12元左右。
可兼容传统的12T和1 ...

如果我要降低功耗的话是不是晶振接最低的就可以了啊?还是和传统的12T一样接12M的?
另外就是这款单片机在编程的时候和其他单片机有什么区别没有,或者说是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寄存器的操作方面等等。我看芯片手册上只有一些技术指标等,没有对如何编程做介绍。

网友B:
这个是贵族用的MCU,做产品的话,要慎重

网友C:
建议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用!

这个没办法,老师让用的。。。学校里你懂得,总是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贵族用的MCU,做产品的话,要慎重

我还是个学生,老师让用的。不用管成本

楼主(2014-05-25):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AT89LP51的样片(在TB买的,2X元),后来才发现在mouser有货,也要10-12元左右。
可兼容传统的12T和1 ...

有个问题想请教前辈,由于用到AT89LP52这款单片机,决定自己照着吴师傅的下载线做一个,但是不知道图中SS引脚是干嘛用的啊?应该和单片机哪个管脚相连啊?
由于单片机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只引出了MOSI、MISO、SCK、REST、VCC、GND几个引脚,这个SS不知道该连到什么地方

网友A:
吴师傅就是坛友: @wukunshan ,可请教他。

他的博客有编程器的介绍:
https://bbs.21ic.com/blog-798933-117586.html  :)

(245)

网友D:
没区别,就是电压问题,楼主大胆的当作AT89S52用就行了,另外控制好电压,LP就是低电压的意思

网友A(2014-07-02):
引用 网友D:
没区别,就是电压问题,楼主大胆的当作AT89S52用就行了,另外控制好电压,LP就是低电压的意思 ...

LP是低压的意思?你确定你看了数据表了?

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P是低压的意思?你确定你看了数据表了?

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 :) ...

LOW POWRE,节能,低功耗的意思。

1.计算机专业术语】
打印文件
local-preference本地路由优先(在bgp路由协议中使用的一个属性)
2.单词缩写】
laplacian-pyramid,拉普拉斯金字塔
Linkin Park林肯公园简称 粮票缩写
卡片游戏<<游戏王>>中代表玩家的生命值.
网络流行语,老婆(汉语拼音首字母),常用于开玩笑似的认亲。
long play, 立体声黑色赛璐璐质地的密纹唱片。
3.领袖行动 Leadership Program
4.黑胶唱片 Long-Playing
5.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6.兰博基尼 Longitudinale Posteriore
7.网络游戏术语 EVE LP 忠诚点 网络上常常用于称呼对方为老婆
8.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ming
9.旅游杂志《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10.摇滚乐队林肯公园英文缩写 Linkin Park
11.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
12.睾丸
13.医学名词 lichen planus 扁平苔藓
14.美国专业运动防护品牌 LP-support欧比
15.老婆的简称 lǎo pó 网络流行语,通常指情侣间亲昵的称呼,也是百度贴吧中好朋友的意思
16.恋爱冒险类游戏 LovePlus
17.游戏王血量计算单位
18.一类风险投资人群
19.引导页 Landing Page首要捕获用户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吴师傅就是坛友: @wukunshan ,可请教他。

他的博客有编程器的介绍:

嗯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你的回复,你就是个托,啥都不懂,还攻击我,你想死啊?想死我马上做个法事成全你。 ...

大家消消火,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消消火,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嘛!

:lol我吓唬他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吓唬他一下。

不要人身攻击,已经向站方举报!:@

网友A:
技术问题以事论事。看数据手册是很简单的。如果说型号有LP仅是低压的意思,那么我只能说是那是外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问题以事论事。看数据手册是很简单的。如果说型号有LP仅是低压的意思,那么我只能说是那是外行了![em: ...

嗯,LP确实是低功耗的意思,但是这款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比普通的51确实低,用了一下,还是蛮不错的,就是稍微贵了点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LP确实是低功耗的意思,但是这款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比普通的51确实低,用了一下,还是蛮不错的,就是稍 ...

Single-cycle microcontroller with 8KB ISP flash,
12-clock compatibility mode,
256 bytes flash data memory,
256 bytes RAM,
three timers,
UART,
WDT,
up to 36 I/Os,
and an internal RC oscillator.
具有8KB ISP闪存的单周期微控制器,
12时钟兼容模式,
256字节闪存数据存储器,
256字节的RAM,
3个定时器,
UART,
WDT,
多达36个I/O和内部RC振荡器。

Key Features:
主要特点:

100% software and timing compatibility with AT89S51, meaning no changes to existing software, including fetching from external ROM or read/write from to external RAM.
100%的软件和时序与AT89S51兼容,这意味着不需改变现有的软件,包括读取外部ROM或读/写外部RAM。

Disable compatibility mode to achieve on average 9 times more throughput at the same current consumption and frequency as AT89S51;
  or lower the clock frequency 9 times and achieve the same speed as AT89S51 but with more than 5 times less current consumption.
禁用兼容模式可实现相同的电流消耗和频率实现平均AT89S51的9倍以上的速度;
  或降低时钟频率为1/9,即可达到AT89S51相同的速度但电流消耗仅为原来1/5以下。

Save even more power and the cost of the quartz crystal altogether by using the internal 1.8432 MHz RC oscillator,
  which is Vcc and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well enough to ensure proper UART serial communications.
通过使用内部1.8432MHz的RC振荡器节省更多的功耗和高成本的石英晶振,
  同时对Vcc和温度补偿,以确保适合的UART串行通信。

Together with the built-in POR and the BOD circuits, which ensure proper reset control, you do not need any external components for AT89LP51 to provide the reset and clock functions.
内置POR和BOD电路,确保正确的复位控制,你无需任何外部元件为AT89LP51提供复位和时钟功能。

The AT89LP51 UART can function as an almost complete master SPI port or can improve software emulation of TWI.
AT89LP51 UART可以作为一个几乎完整的主SPI端口和提高TWI软件仿真性能。

Use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with fast page programming to alter the built-in 4K Flash program memory while executing the application,
  in effect making it possible to have programmable data tables embedded in the program code.
使用快速页编程在应用编程改变内置的4K闪存程序存储器在执行应用程序时,
  实际上有可能有可编程的数据表中嵌入的程序代码。

Expert users can create self-modifying code with this feature.
高级用户可以利用此功能创建自修改代码。

网友A:
数据手册下载:http://www.atmel.com/devices/AT89LP51.aspx

应用笔记下载:http://www.atmel.com/devices/AT89LP51.aspx?tab=documents

Datasheet
数据表
PDF软件说明
AT89LP51/52 Complete
AT89LP51/52完成

Application Note
应用笔记
PDF软件说明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 an Oscillator and Ensuring Good Start-up
分析振荡器的行为,确保良好的开端

This application note explains how an oscillator functions and which methods can be used to check if the oscillation conditions are met in order to ensure a good start-up when power is applied.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振荡器功能和方法可用于检查是否满足振荡条件,以保证一个好的开始加电时。

AT89LP ADC Implementation
AT89LP ADC实现

AT89LP ADC Implementation
AT89LP ADC实现

AT89LP Flash Data Memory API
AT89LP闪存数据存储API

This application note provides an API for accessing the on-chip Flash Data memory of the AT89LP428/828 and AT89LP6440 devices.
本应用笔记提供了一个API用于访问片上闪存数据存储器AT89LP428/828和AT89LP6440设备。

AT89LP In-System Programming Specification
AT89LP在系统编程规范

AT89LP2052/4052 Primer
AT89LP2052/4052底漆

AT89LP52 Drop-In Replacement of AT89S52
AT89LP52向下替换AT89S52

The purpose of this application note is to help users replace AT89S52/AT89LS52 directly with AT89LP52.
本应用笔记的目的是帮助用户使用AT89LP52直接替换AT89S52/AT89LS52。

Design Guide for Atmel 8051 Standard Devices
Atmel公司8051标准设备的设计指南

The aim of this document is to help customers to avoid errors that are frequently done in order save efforts and time during hardware debugging sessions.
This document relates only to Atmel's 8051 standard devices.
本文档的目的是帮助客户经常做是为了节省硬件的调试会话的努力和时间以避免发生错误。
本文件涉及的仅是Atmel公司的8051标准的设备。

Digital Filtering with AT89LP6440
AT89LP6440的数字滤波方法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FIR and IIR digital filter implementations using the DSP extensions of the Atmel AT89LP3240/6440 microcontroller.
Example code is provided for a 23rd order FIR filter and 5th order IIR filter.
Emulating EEPROM Using AT89LP On-Chip Flash Data Memory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FIR和IIR数字滤波器使用的DSP扩展Atmel的AT89LP3240/6440微控制器的实现。
第23阶FIR滤波器,五阶IIR滤波器的示例代码。
使用AT89LP模拟EEPROM的片上闪存数据存储器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how to emulate the behavior of an on-chip EEPROM using the on-chip Flash data memory of Atmel's AT89LP series of microcontrollers.
Migrating from AT89C2051/C4051 to AT89LP2052/LP4052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学习使用ATMEL公司的AT89LP系列微控制器片上Flash数据存储器片内EEPROM的行为。
从AT89C2051/C4051迁移到AT89LP2052/lp4052

Migrating from AT89S52 to AT89LP52
迁移从AT89S52来AT89LP52

The purpose of this application note is to help users convert existing designs from AT89S52/AT89LS52 to AT89LP52.
Migrating from Philips P89LPC913 to Atmel AT89LP214
本应用笔记的目的是帮助用户将现有的设计由AT89S52/at89ls52到AT89LP52。
从飞利浦p89lpc913迁移到Atmel AT89LP214

Program Examples for 8051 Timers
8051定时器程序实例

This Application Note provides to customers C and Assembler program examples for timers.
Program Examples for 8051 UART
本应用笔记提供客户C和汇编程序的例子定时器。
8051串口编程实例

This Application Note provides to customers C and Assembler program examples for UART.
A Digital Thermometer Using the AT89LP2052 MCU
本应用笔记提供客户C和汇编程序的UART例子。
使用AT89LP2052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

This Application Note uses the AT89LP2052 to implement a simple digital thermometer system and is applicable to any AT89LP devices.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Utilizing AT89LP MCU without ADC
本应用笔记使用AT89LP2052实现一个简单的数字温度计系统,适用于任何AT89LP设备。
无ADC利用AT89LP单片机模数转换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how to build a low cost A/D converter with the Atmel AT89LP Microcontrollers that have an analog comparator.
AT89ISP Programmer Cable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建立一个低成本的A/D与有一个模拟比较器的Atmel微控制器AT89LP转换器。
at89isp编程电缆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usage of the AT89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cable product.
Controlling FPGA Configuration with a Flash-based Microcontroller
本应用笔记描述了在系统编程电缆产品at89isp用法。
一个基于Flash单片机控制FPGA的配置
(7 页数, 修订版 B, 更新时间: 12/1997)

This Application Note shows how to reconfigure an SRAM based FPGA using a flash based Microcontroller.
Driving Unipolar Stepper Motors Using 8051
本应用笔记介绍如何重新配置一个基于SRAM的FPGA使用Flash单片机。
使用8051驱动单极步进电机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how to drive Stepper Motors using the 8051 Microcontrollers.
EMC Improvement Guidelines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使用8051系列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
EMC改进指南
(17 页数, 修订版 B, 更新时间: 08/2003)

External Brown-out Protection for C51 Microcontrollers with Active High Reset Input
C51单片机与外部电路的高电平复位输入保护

This Application Note shows in detail how to prevent system malfunction during periods of insufficient power supply voltage.
How to Calculate the Capacitor of the Reset Input of an 8051 Microcontroller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防止在电源供电电压不足的时期,系统故障。
如何计算一个8051单片机的复位输入电容

This Application Note explains how the reset of the 8051 microcontroller works when the RST pin is a pure input pin and when the RST input is bi-directional.
It gives rules to determine the extra components required to operate the reset function properly.
Interfacing AT24CXX Serial EEPROMs with AT89LP MCUs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8051单片机的复位工作时,RST引脚是一个输入引脚,当RST输入双向。
它的规则来确定所需的操作复位功能的额外的组件。
AT24CXX系列串行EEPROM AT89LP MCU接口

This Application Note illustrates a software based Two Wire Interface (TWI) between Atmel AT89LP Microcontrollers and the Atmel AT24CXX type of Serial EEPROMs.
Interfacing AT25CXXX Serial EEPROMs with AT89LP MCUs
本应用笔记介绍基于软件的两线接口(TWI)ATMEL单片机与串行EEPROM AT89LP ATMEL AT24CXX类型之间的。
at25cxxx串行EEPROM AT89LP MCU接口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monstrates interfacing Atmel AT89LP microcontrollers to the Atmel AT25CXX Serial EEPROMs.
Interfacing AT93CXXX Serial EEPROMs with AT89LP MCUs
本应用笔记了ATMEL微控制器接口AT89LP ATMEL AT25CXX 串行EEPROM。
at93cxxx串行EEPROM AT89LP MCU接口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monstrates interfacing Atmel AT89LP Microcontrollers to the AT93CXX 3-Wire type of Serial EEPROMs.
PC-Interfaced Data Aquisition System with the Atmel AT89C2051 Microcontroller
本应用笔记了ATMEL微控制器AT89LP的AT93CXX 3线类型串行EEPROM的接口。
PC接口的数据采集系统以ATMEL AT89C2051单片机
(19 页数, 修订版 A, 更新时间: 11/2003)

This Application Note illustrates a PC data-acquisition system (DAQ) based around the AT89C2051 architecture.
Programming the Atmel Family of Flash Memories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PC的数据采集系统(DAQ)基于AT89C2051架构。
编程的快闪**体ATMEL的家族
(4 页数, 修订版 B, 更新时间: 12/1997)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monstrates the capability of programming the entire family of Atmel Flash Memories through the usage of a single Atmel Microcontroller.
Two-Wire Peripheral Expansion for the AT89LP2052 MCU
本应用笔记显示编程Atmel闪存整个家族的能力通过一个单一的Atmel单片机使用。
为AT89LP2052单片机的两线外围扩展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tails an expandable I/O and memory expansion framework centered around the AT89LP2052 with a software-defined Two-Wire Interface.
Brochure
本应用笔记详细的可扩展I/O和内存扩展框架围绕一个软件定义的AT89LP2052两线接口。
小册子
PDF软件说明
Atmel Flash Microcontroller Product Portfolio
ATMEL单片机产品组合

Flyer
传单
PDF软件说明
8051 Single Cycle Core Microcontrollers
8051单周期核心微控制器

AT89LP family consists of high performance 8-bit microcontrollers that execute most instructions in a single clock cycle, whereas the classic 8051CPU requires 12 clock cycles.
Other
AT89LP家族高性能的8位微控制器,执行大多数指令在一个时钟周期,而经典的8051CPU需要12个时钟周期。
其他
PDF软件说明
Best practices for the PCB layout of Oscillators
用于振荡器的电路板布局的最佳实践

This application note provides guidelines to design the PCB layout in order not to risk failure and unstable oscillator operation.
Calculation tool for setting Timers, UART, parameters in 80C51 Microcontrollers
本应用笔记提供了指导设计的PCB布局为了不失败的风险和不稳定的振荡器操作。
计算工具设置定时器,UART,在80C51微控制器参数

This Excel file allows a user to determine register values for PCA, UART and Timers in order to obtain a specific signal (period and duty cycle)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s oscillator frequency and internal clock mode (X1 or X2).
Hardware Connections for C51 Microcontrollers
该EXCEL文件允许用户确定PCA寄存器的值,以UART和定时器达到一特定的信号(周期和占空比)根据应用的振荡器的频率和内部时钟模式(x1或x2)。
C51单片机的硬件连接

This document provides schematics that outline the hardware connections to C51 microcontrollers from USB, CAN, UART, and UART Auto interfaces.
NXP Flash MCU to Atmel Flash MCU Cross Reference
本文档提供的原理图,列出了硬件连接C51单片机的UART,USB,CAN和UART汽车接口。
恩智浦Flash单片机ATMEL MCU交叉参考

This cross reference table helps you choose the right pin-to-pin compatible Atmel 8051 Flash MCU to replace an end-of-life NXP 8051 device.
NXP Flash MCU to Atmel Flash MCU Devices, Non-Direct Replacements
这种交叉引用表可以帮助你选择正确的引脚引脚兼容Atmel 8051闪存MCU代替临终NXP 8051装置。
恩智浦Flash单片机ATMEL MCU器件,非直接替换

This cross reference table helps you choose Atmel Flash MCUs to replace NXP Flash MCUs (these are non-direct replacements that are not pin-to-pin compatible).
Tables for setting UART parameters in 80C51 Microcontrollers
这种交叉引用表帮助你选择ATMEL闪存MCU代替NXP闪存MCU(这些都是非直接替换不引脚引脚兼容)。
80C51单片机串口参数设置表

This Excel file provides configuration tables to allow a user to determine register values for UART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s oscillator frequency and internal clock mode (X1 or X2).
Package Adapters of 80C51 Devices
本文件提供的配置表允许用户确定寄存器值的UART根据应用的振荡器的频率和内部时钟模式(x1或x2)。
80C51器件封装适配器

This Excel spreadsheet list available package adapters for Atmel 80C51 microcontrollers Schematic
这个表格列出可用的包适配器ATMEL80C51单片机示意图
PDF软件说明
AT89LP ISP Studio Dongle Board
AT89LP ISP Studio 适配器板

Contains the schematic and firmware necessary to build the programming dongle hardware compatible with the AT89LP ISP Studio software.
In addition, the PCB board layout files are included as a reference design.
AT89LP ISP Studio Dongle USB Board
包含建立加密狗硬件编程ISP AT89LP Studio软件兼容的原理图及固件必要。
此外,PCB板的布局文件包含作为一个参考设计。
AT89LP ISP工作室适配器的USB接口板

Contains the schematic and firmware necessary to build the programming dongle hardware compatible with the AT89LP ISP Studio software. Through the USB interface, the user is able to program our AT89LP support device via the ISP protocol.
In addition, the PCB board layout files are included as a reference design.
AT89LP OCD Programming Board
包含建立加密狗硬件编程ISP AT89LP Studio软件兼容的原理图及固件必要。通过USB接口,用户通过ISP协议能够计划我们的AT89LP支撑装置。
此外,PCB板的布局文件包含作为一个参考设计。
AT89LP OCD 编程板

This contains the schematic and firmware necessary to build the OCD Programming board hardware compatible with the AT89LP Developer Studio and ISP Studio software. In addition, the PCB board layout files are included as a reference design.
这包含必要的示意图及固件编程建立强迫症板硬件的AT89LP开发工作室和ISP Studio软件兼容。此外,PCB板的布局文件包含作为一个参考设计。
AT89LP OCD Programming USB Board
AT89LP OCD编程USB接口板

This contains the schematic and firmware necessary to build the OCD Programming board hardware compatible with the AT89LP Developer Studio and ISP Studio software.
In addition, the PCB board layout files are included as a reference design.
这包含必要的示意图及固件编程建立OCD板硬件的AT89LP Developer Studio和ISP Studio软件兼容。
此外,PCB板的布局文件包含作为一个参考设计。
User Guide
用户指南
PDF软件说明
8051 Microcontroller Instruction Set
8051单片机指令集

8051 Microcontrollers Hardware Manual
8051单片机的硬件手册

White Paper
白皮书
PDF软件说明
Single Cycle 8051 Core - AT89LP Family of High Performance & Low Power Flash Micrcocontrollers
单周期8051核心 - AT89LP家族的高性能和低功耗Flash 单片机
------------------------------------------------------------------------------------------------

网友A:
"......具有8KB ISP闪存的单周期微控制器"----------AT9LP51 最大的特点是ATMEL 首款支持1C(单周期) 的51内核单片机!(备注:AT89C51, AT89S51都是12T的,其他厂商的51有2T, 4T及1T的)

请看《从AT89S52 迁移到 AT89LP52》! :)

(5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有8KB ISP闪存的单周期微控制器"----------AT9LP51 最大的特点是ATMEL 首款支持1C(单周期) 的51内 ...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有8KB ISP闪存的单周期微控制器"----------AT9LP51 最大的特点是ATMEL 首款支持1C(单周期) 的51内 ...

还有一个低级问题想问问大神,这里的8KB ISP flash和256 bytes flash data memory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我编程的时候只是通过ISP将程序下载到ISP Flash,那data memory要怎么使用呢?

网友D:
绝对是低电压的,Low power,估计3.3V就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