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负10V电压如何进入MCU?

楼主(2014-03-23):
AD采集时,为正负10V电压,而MCU自带的AD只能接纳0-3V电压,请问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变换?这样是不是降低了采样精度?谢谢!

网友A:
只有用运放做加减、缩放,挪到单片机采集范围内了。另外楼主是检测电压有无还是要测出具体的电压值??

网友B:
搭个分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运放做加减、缩放,挪到单片机采集范围内了。另外楼主是检测电压有无还是要测出具体的电压值?? ...

先用运放缩小大盘到-1.5V-1.5V,再产生个基准电压1.5V,之后相加吗?要测出电压值的。谢谢

网友A: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用运放缩小大盘到-1.5V-1.5V,再产生个基准电压1.5V,之后相加吗?要测出电压值的。谢谢 ...

大神 有原理图吗  就是放小到正负1.5v的电路 共享一下

网友D:
你这个正负10V电压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 有原理图吗  就是放小到正负1.5v的电路 共享一下

我画了个原理图,但是怎么上传呢?粘贴也粘贴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画了个原理图,但是怎么上传呢?粘贴也粘贴不了。。。

894932198 求加

网友E:
3个电阻搞掂

网友F:
三个电阻,可以。
但是,后期计算有点麻烦,尤其是精度要求稍微高点情况下。

网友G:
1.简单点的就用精密电阻分压+跟随器
2.用运放缩小电压范围,然后加一个偏置电压作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