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谁能给我解释下面一段关于ARM7中启动代码中的一段代码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3-24):
这一段代码应该是增加开关快速中断和普通中断的代码,但是愣是没读懂,求大神赐教,不甚感激啊!!!!!!!

网友A:
这个网络很多吧

网友B:
想像这个SwiFunctions标号为一个数组名
然后,DCD分配的几个值为数组项的值
当一个SwiFunctions被调用时,直接调用SwiFunctions就行了
如想调用IRQDisable时,只要调用SwiFunctions[0]就行了
前面的代码肯定是Base=SwiFunctions offset=0

网友C:
这是个软件中断的函数

通过参数调用相关的函数,

操作系统相关函数喜欢用这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