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转驱动的问题?是个问题吗?

楼主(2014-03-23):
现在设计一些STM32的外围电路,就是有我们使用的主控芯片引脚的驱动能力肯定不够,想用一些电路设计好后满足电压电流符合要求,现有(1)3V3的IO口控制24V电压输出,电流0.6A左右;(2)3V3的IO口控制12V电压输出,电流0.4A左右;(3)3V3的IO口控制5V电压输出,电流0.3A左右;就是要设计一块类似的电磁阀板,我想着实时性电压电流等指标要符合要求。
想问一下:(1)还需要关注哪些参数要求?(2)设计这些的一些比较好的案例或者书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思想?(3)一些参考电路或者芯片或者三极管MOS管或者非门什么的的选型有没有选型的芯片包什么的?(4)请大家帮忙分心一下我设计的这几个小电路的可靠性?
谢谢大家了,感觉思想上就是逻辑转驱动,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好像好多事可能没想到,大家提提建议,分享经验,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现在设计的一般也是一些比较小的东西,主要是我们机器人队的一些模块的

楼主:
或者说这个在咱们21IC的那个板块解决比较好???

网友A:
图1 是有问题的, 因为最多只能出 2.5V 左右.
2,3 是可行的, 只是比较繁琐, 电流要求不大, 可以考虑用低压驱动的MOS管,或许可省去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是有问题的, 因为最多只能出 2.5V 左右.
2,3 是可行的, 只是比较繁琐, 电流要求不大, 可以考虑用低压驱 ...

您是说R3与R4阻值一样大???

网友A:
不是的, 由于是射极跟随输出, 输出电压约 3.3v - 0.7v = 2.6v

楼主:
这样,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由于是射极跟随输出, 输出电压约 3.3v - 0.7v = 2.6v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