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楼主分类在哪??

楼主(2014-03-23):
现在设计一些STM32的外围电路,就是有我们使用的主控芯片引脚的驱动能力肯定不够,想用一些电路设计好后满足电压电流符合要求,现有(1)3V3的IO口控制24V电压输出,电流0.6A左右;(2)3V3的IO口控制12V电压输出,电流0.4A左右;(3)3V3的IO口控制5V电压输出,电流0.3A左右;就是要设计一块类似的电磁阀板,我想着实时性电压电流等指标要符合要求。
想问一下:(1)还需要关注哪些参数要求?(2)设计这些的一些比较好的案例或者书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思想?(3)一些参考电路或者芯片或者三极管MOS管什么的的选型有没有选型的芯片包什么的?(4)请大家帮忙分心一下我设计的这几个小电路的可靠性?
谢谢大家了,感觉思想上就是逻辑转驱动,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好像好多事可能没想到,大家提提建议,分享经验,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1、功率,速度等;
2、可以百度上查下,PLC的内部参考电路;
3、英飞凌有这种隔离的驱动芯片;
4、怕不稳定的话,MCU出来接个74HC14啥的
   另外光耦隔离后的外围器件参数,要算下……

网友A:
具体要看根据你的需求,再来制定几种方案,再做方案比较。
有条件的话,公司内部可以小范围评审下,听取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根据你的需求,再来制定几种方案,再做方案比较。
有条件的话,公司内部可以小范围评审下,听取大 ...

是想问一下版主考虑解决问题的方向,现在只是一个学生,最多和同学们商量商量

对于自己没接触过的,也是网上查资料。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1932

网友B:
(1)3V3的IO口控制24V电压输出,电流0.6A左右;(2)3V3的IO口控制12V电压输出,电流0.4A左右;
可以直接采用低压的 MOSFET 管驱动. 比如 IRF7313, SI2304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V3的IO口控制24V电压输出,电流0.6A左右;(2)3V3的IO口控制12V电压输出,电流0.4A左右;
可以直接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