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uVision4调试受阻,寄存器中变化的值怎么解释?

楼主(2014-03-23):
最好能有一份详细的教学资料!!!!!!!!!!!!

网友A:
最好举例说明,做个截图,如何受阻了,如何变化了

楼主:
图中左边r0-r15寄存器中的值的变化看不懂!

网友B:
如何受阻了?图片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受阻了?图片看不清楚啊

图片看的清,你可以点一下放大的。左边寄存器中的值看不怎么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看的清,你可以点一下放大的。左边寄存器中的值看不怎么懂!

我浏览器加载不出图片,大片空白

网友C:
第一次听说,益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浏览器加载不出图片,大片空白

这图片有点朦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图片有点朦胧啊

确实,网速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网速问题吧

受到

网友E:
想搞清楚这个可以去ARM的官网下载M0内核的指令说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中左边r0-r15寄存器中的值的变化看不懂!

:L这么高级的问题,我估计没几个人看的懂。。。

网友F:
你可以在这里看寄存器值的变化

网友B(2014-04-22):
引用 网友D:
受到

恩,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级的问题,我估计没几个人看的懂。。。

反正我是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搞清楚这个可以去ARM的官网下载M0内核的指令说明。

最专业的最好用的还是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表示也看不懂,内部R0-RX,我一般没有看,直接关注C语言中的变量或者函数,在汇编中,R0-RX常用 ...

大神你竟然也没有看懂,服了you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表示打酱油滴,路过~~~

大神也会打酱油

网友B(2014-06-26):
引用 网友G:
我表示打酱油滴,路过~~~

我也是打酱油滴: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看懂

好好看,就一定可以看得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就一定可以看得懂

正在努力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正在努力中

好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