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STM32L的选型表里,带-A尾缀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楼主(2014-03-23):
刚发现ST网站的TM32L选型表里,出现了很多-A的型号,翻了翻数据手册,似乎只是低功耗状态下的耗电有些细微的差别,总体上,带-A的低功耗电流都稍微大一些。
这个"-A"只是这方面有区别吗?
会不会带“-A”的价格会便宜一些

STM32L151C6
  • Ultra-low-power platform
  • 1.65 V to 3.6 V power supply
  • -40°C to 85°C/105°C temperature range
  • 0.3 μA Standby mode (3 wakeup pins)
  • 0.9 μA Standby mode + RTC
  • 0.57 μA Stop mode (16 wakeup lines)
  • 1.2 μA Stop mode + RTC
  • 9 μA Low-power Run mode
  • 214 μA/MHz Run mode
  • 10 nA ultra-low I/O leakage
  • < 8 μs wakeup time
STM32L151C6-A
  • Ultra-low-power platform
  • 1.65 V to 3.6 V power supply
  • -40°C to 85°C/105°C temperature range
  • 0.28 μA Standby mode (3 wakeup pins)
  • 1.11 μA Standby mode + RTC
  • 0.44 μA Stop mode (16 wakeup lines)
  • 1.38 μA Stop mode + RTC
  • 10.9 μA Low-power Run mode
  • 185 μA/MHz Run mode
  • 10 nA ultra-low I/O leakage
  • < 8 μs wakeup time

网友A:
STM32L151C6-A 是STM32L151C6的升级版本,工艺的改变使得SRAM增大,并可直接替换后者,后者逐渐会淡出。。。

楼主:
SRAM增大?选型表里,带-A和不带的都是一样的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SRAM增大?选型表里,带-A和不带的都是一样的容量

表格里数据有误
分别点开两个型号的网页(STM32L151C6 Vs STM32L151C6A),看它的描述有详细信息:

STM32L151C6Ultra-low-power ARM Cortex-M3 MCU with 32 Kbytes Flash, 32 MHz CPU, USB
  • Active

The ultralow power STM32L15xxx incorporates the connectivity power of the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with the high-performance ARM Cortex-M3 32-bit RISC core operating at a 32 MHz frequency, a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high-speed embedded memories (Flash memory up to 128 Kbytes and RAM up to 16 Kbytes) and an extensive range of enhanced I/Os and peripherals connected to two APB buses.

STM32L151C6-AUltra-low-power ARM Cortex-M3 MCU with 32 Kbytes Flash, 32 MHz CPU, USB
  • Active

The Ultra-low-power STM32L15xx6/8/B-A incorporates the connectivity power of the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with the high-performance ARM®Cortex®-M3 32-bit RISC core operating at a 32 MHz frequency, a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high-speed embedded memories (Flash memory up to 128 Kbytes and RAM up to 32 Kbytes) and an extensive range of enhanced I/Os and peripherals connected to two APB buses.

网友B(2015-01-13):
运行功耗也低多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