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SCK10035

楼主(2014-03-23):
想将该器件用于300W的直流电源输入端作为浪涌抑制,是否合适?谢谢用过这个东西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A:
看你想要抑制到多大的浪涌电流。一般浪涌电流不要超过30A,你选择这个3R,5A的热敏电阻有点小了,选择5R的。具体可以串到输入端,用示波器测下浪涌电流是否合适,如果大了,就换大阻值的热敏。

楼主(2014-04-24):
你好!即使是5欧姆的NTC,那么刚刚开机瞬间浪涌电流都非常高呀,
inrush=220/5=44A,是不是这样计算这个浪涌电流的?
还有这个浪涌电流是客户提出来的还是有什么相关的标准规定不能超过某个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