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路分析

楼主(2014-03-23):
各位大神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个电路原理图,有一部分电路看不懂,希望知道的大神能够帮我分析下电路原理,谢谢,电路图如下:

电路的输入是一个8kHz的方波,是由单片机发出的,输出是一个频率为8kHz的正弦波,作为旋转变压器的激励信号,希望知道的大神能够出来解答一下,有急用,非常感谢!!!!!

网友A:
初步判断, 前面是两个一届 RC滤波, 后面是一个微分电路, OUTA 则是 OUTB 的反相.

网友B:
仿真了下:
输入频率低的时候,出个简单的正弦(通过电容把方波边缘圆滑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 前面是两个一届 RC滤波, 后面是一个微分电路, OUTA 则是 OUTB 的反相. ...

非常感谢,那么该电路的原理主要是利用两个RC滤波实现方波转正弦波,后面的电路主要是实现信号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了下:
输入频率低的时候,出个简单的正弦(通过电容把方波边缘圆滑了下) ...

   非常感谢!!我在multisim中把整个电路图画出来仿真的时候发现信号没什么输出,还有就是请问后一部分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在multisim中把整个电路图画出来仿真的时候发现信号没什么输出,还有就是请问后一部分 ...

你仿真的时候,输入频率太高了。
后面一部分,不知道你用的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的时候,输入频率太高了。
后面一部分,不知道你用的啥芯片?

实际电路中的输入信号频率为8kHz,第一级运放芯片为SGM724,后一级为TCA0372DP运放。就是实际的电路中可以得到正弦信号波形,但是在仿真软件中得不到输出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中的输入信号频率为8kHz,第一级运放芯片为SGM724,后一级为TCA0372DP运放。就是实际的电路中可 ...

实际的参数也有误差的,你把频率改高点可能就不行了。
电阻电容取多少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A:
在仿真软件中得不到输出信号。
也可能是仿真软件里仿真设置或器件参数方面的设置问题.
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