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么知道一个集成运放是不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楼主(2014-03-23):
我做了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用324,当信号很小的时候,正常放大,可是当信号变大后,放大的电压,就不正确了,是不是超出了线性放大区,还是其他的原因,如果是,怎么才能知道线性区呢,涉及线性区域的相关参数是什么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是否超出线性区,要看你的电路和输入信号。
通常情况,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即可知道。
一般情况,运放输出在datasheet给出的最大最小范围之内,就可以认为是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