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为什么我仿真的这个放大电路输出电压会是零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4):
输出端电压表错用了直流档。
另外,输入信号宜数十Hz以上,比较典型。1Hz的频率太低,实际工作中很少见,除非心电图之类。

网友B:
maychang老师慧眼,你输入是交流,输出看直流干什么,输出接个示波器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电压表错用了直流档。
另外,输入信号宜数十Hz以上,比较典型。1Hz的频率太低,实际工作中很少见,除 ...

哦,确实换在交流挡就正常了,可是读数和计算值不同,这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应该是10吧,但我的输出只有70V,为什么呢?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确实换在交流挡就正常了,可是读数和计算值不同,这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应该是10吧,但我的输出只有70V ...

3楼xyz说得对,输出应该接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若示波器一路接输入信号,另一路看输出信号,那就更好,可以比较波形有无异同。

你的电源电压才正负15伏,又将运放设计成10倍增益,还要输入10伏峰值电压,想让运放输出100伏峰值,怎么可能办得到?
本来输出在理想运放情况下应该输出100伏峰值,仿真软件的电压表显示的数值是有效值,应该是70.7伏。但仿真软件忘记了实际的运放不可能输出比正电源更正或比负电源更负的信号,才出来这么个结果。对仿真软件来说,输出70.685伏,那是仿真软件的错误。对你来说,是不知道仿真电压表显示交流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xyz说得对,输出应该接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若示波器一路接输入信号,另一路看输出信号,那就更好,可 ...

NB,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xyz说得对,输出应该接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若示波器一路接输入信号,另一路看输出信号,那就更好,可 ...

您说的实际的运放不可能输出比正电源更正的信号,比负电源更负的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实际的运放不可能输出比正电源更正的信号,比负电源更负的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

这句话,要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找不到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C:
maychang老师真有耐心。
我刻薄地讲,楼主你最后的那种问题就别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实际的运放不可能输出比正电源更正的信号,比负电源更负的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

假设你在地板上爬,你可以爬到桌下,你是不可能爬到地板下的。
同理,你蹦跶的时候,是不可能比天花板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