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去耦电容为何要接近IC电源引脚?

楼主(2014-03-24):
为什么滤波电容靠近集成电路的电源引脚,可以实现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A:
靠近引脚,导线不就短了么

网友B:
简单来说,减少寄生电感,减少LdI/Dt引起的芯片电源端电压降。在高速电路,得到更好的去耦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引脚,导线不就短了么

斑竹,电容端到芯片引脚的线短了,说明导线的电感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减少寄生电感,减少LdI/Dt引起的芯片电源端电压降。在高速电路,得到更好的去耦效果。 ...

是说电感小了之后,电流发生波动时,由电容来给芯片电源端稳压是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电感小了之后,电流发生波动时,由电容来给芯片电源端稳压是不?

去耦电容的作用就是在高速开关瞬间,由电容提供足够的电流,从而减少芯片电源压降引起的逻辑混乱问题。如果走线过场,寄生电感太大,那么就没有作用了。寄生电感过大,那么快速变化的电流必然引起大的dI/dt,表现出来就是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