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大家一个检测脉冲有无得问题啊?

楼主(2014-03-24):
设备正常能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脉冲~如果坏了,就只是低电平。而且坏了,要立刻检验出来,不然会损坏设备。如何用单片机检测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定时器设定时间是产生的脉冲频率时间的2倍。打开定时器,开始检测连接的引脚是否有脉冲进来~(实际上是测有没有高电平),如果有高电平,停止检测引脚,输出引脚状态变量为高。直到计数器到时间溢出,强制停止检测引脚,停止计数器。判断引脚状态变量,为高的话,不报警,定时器打开,继续计时循环。如果为低,报警,定时器处于关闭状态。。#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ram_off=P1^0; //报警关
sbit light_in =P1^1;//信号输入
sbit aram     =P1^2;//报警

bit time_flag=0;//时间到标志
bit light_statu=0;//信号高低电平状态

void Init_Timer0();

void  main (void)
{
    aram_off =1;
        light_in =1;
        aram         =0;
    Init_Timer0();

           while(1)
        {
                 while(!time_flag)
                         {
                          light_statu=0;
                          if(light_in==1)
                          light_statu=1;break;

                     }

                  if(light_statu==1)
                        {
                         aram=0;
                     time_flag=0;
                         TR0=1;

                        }
                        else
                        {
                         aram=1;
                         if(aram_off==0)
                         aram=0;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

响
        TH0=0xff;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ff;              //给定初值
        TL0=0x00;
        TR0=0;                         //定时器开关关闭
    time_flag=1;//

}

网友A:
如果输出频率是100HZ,那么周期是10MS,高低各占5MS,间隔2.5MS采样一次输出,有变化计数器加1,20MS后判断计数器的值,正常应该为4,如果为0,一定是坏了,然后重新开始,

针对你这个具体的信号,更简单,坏了一定输出低电平,那么专门检测低电平即可,为高则清除计数器,为低则加一,计数器大于10MS/2.5MS=4次,则可以断定坏了

楼主:
没人给出满意答案么。为什么我仿真不能通过啊。这么简单的程序。

网友B:
将脉冲输出端通过二极管整流送入电容存储,设备正常时有一定电压,不正常时没有电压,用比较器检测即可。

网友C:
简单点,搞一个看门狗芯片,脉冲输入接到喂狗端,输出接到MCU检测,如果脉冲停止了就输出就是低电平,MCU只要检测到低电平就报警...

网友D:
2楼是正解,这个是简单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