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XTR112芯片的loop power suppl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24):
最近在用TI 的XTR112模块做电路,属于新手,电路中的loop power supply是什么意思啊, 4~20mA处的线路接线如何接,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电源提供的环路。
你具体要实现啥功能啊,参考电路数据手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提供的环路。
你具体要实现啥功能啊,参考电路数据手册有。

谢谢你的回复。

就是参考电路这一部分的线路不知道怎么接线。是一个线圈?还是直接是导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就是参考电路这一部分的线路不知道怎么接线。是一个线圈?还是直接是导线? ...

导线,最好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最好双绞线

太感谢你了!: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麻烦再仔细问一下,因为已经在做模块,电压也挺高+/- 15V,不太愿意直接上电测试。
XTR112芯片手册Figure8中,这个loop power supply的具体接线方法是XTR112 pin7导线接到RCV420 pin3,XTR112 pin10导线接二极管然后导线接到+15V电源吗?
如你建议,这些导线最好换成双绞线。

网友A:
XTR112 pin7导线接到RCV420 pin3,这个对的
XTR112 pin10导线接二极管然后导线接到+15V电源吗?这个看的不是很明白。
感觉是对的,你可以接上看看,没啥好怕的。
有些可以申请样品的,烧就烧吧

RCV420:你找代理申请5个没啥问题
XTR112:看了下不能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112 pin7导线接到RCV420 pin3,这个对的
XTR112 pin10导线接二极管然后导线接到+15V电源吗?这个看的不 ...

好的,再次感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再次感谢版主。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