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PWR->CR写入无效?

楼主(2014-03-24):
103VE系统初始化过程中有PWR->CR = 0xF0语句,就是把电源监视器设置为当电源电压降到2.9V时保持CPU为复位状态,但是,程序执行结果看到PWR->CR寄存器一直为0,这是为什么?

楼主:
原来是电源监视器模块的时钟没有使能的结果,悲哀!

网友A:
呵呵,楼主还是挺幸运的能很快找到问题所在,有时一个小细节能让我悲摧好几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