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反馈电容的作用

楼主:
OPA606带宽13MHz,偏置电流为10pA,偏置电压500uV。此电路通过信号的频率在1MHz。图中C96:10pf的电容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它的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A(2014-03-24):
看下,TI这方面的培训课程吧。

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TI合集).pdf

网友B:
反馈电阻上并接的电容,一般就是相位补偿和低通滤波

网友C:
TI的那个太理论化了,还是直接看国半的大胡子写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中文P106
简单实用

网友D:
一般是相位补偿,或者滤波...

网友D:
在f=1/2pi*R55*C96产生一个极点...如果没有计算错的话...bode以-20db/dec穿越0db点....防止震荡吧...

网友E:
相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上并接的电容,一般就是相位补偿和低通滤波

感觉滤波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感觉电容值太小。我问老师是不是相位补偿。老师给我的答案说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f=1/2pi*R55*C96产生一个极点...如果没有计算错的话...bode以-20db/dec穿越0db点....防止震荡吧... ...

我将信号频率从高到底低,去掉10pf和没去掉10pf电容进行了仿真。感觉好像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F:
是相位补偿,防止自激振荡。

网友G:
在产品的实际应用中,这类方法是常规性的,依据出现的结果,加一些措施。有防高频自激励的,有增益补偿的等等,只要知道自己要采取的措施是针对什么的就行,那些所谓的理论计算,其实就是纸上谈兵的多,...

网友H:
多逛逛论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产品的实际应用中,这类方法是常规性的,依据出现的结果,加一些措施。有防高频自激励的,有增益补偿的等 ...

说的有道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

我前天刚做,主要是为了防止自激震荡。由于输入电容和杂散电容会产生极点,所以用那个电容产生一个极点来吧相位裕量抬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