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115

楼主(2014-03-24):
新手求教!!!!
DE2-115的板子,本来用着挺正常的。但是,又一次突然上电就不能自检,而且下程序进去也没反应。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硬件问题,只能自己解决
先查电压
再查晶振输出
最后查配置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只能自己解决
先查电压
再查晶振输出

谢谢啊!问题解决了。是我下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把DE2-115的开机自检程序冲了,我重新烧了自检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