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28335IO引脚复位时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4-03-24):
请问高手,28335IO引脚复位时是什么状态?是不是不确定状态?谢谢!

楼主:
刚看了一下,是输入模式。那IO口对外呈现是什么状态呢?是不是高阻?

网友A:
如果是输入模式  那就不是高阻态吧

网友B(2016-10-27):
DSP上电或者复位时默认为输入状态,而根据芯片资料,假如不配置上拉电阻,系统默认为内部弱上拉。所以,我们常说的上电时DSP默认为1,直到软件启动配置好了之后才按软件输出要求来配置IO口,1应该就是指的三态门为高阻态,但因为有弱上拉,所以输出还是为高电平。
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还不懂,可以去datasheet上下载芯片资料,看他的结构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B(2016-12-02):
不客气,我以前也被同样的问题纠结过很久,共享一下自己最终的看法。
处理方法:我用了一个2.7K的电阻将引脚下拉,做了实验,系统启动(芯片置位)时会有一个约4mV的脉冲(持续实践忘了,貌似是几us),多次实验较为稳定,但不会出现上电为1的状态。 如果外接驱动芯片等,都不会达到芯片启动的电压阈值及识别时间,所以应该可以用这种方法放心使用,希望能对你有帮助。